[家电] 红包求助德劲 DE1129 收音机固件和升级工具

楼主(2021-01-08):
求德劲 DE1129 收音机固件和升级工具
此机不开机  拆机后短拆机闪存可以发现新硬件  用DE1126没刷上

楼主:
有此程序的朋友请联系我

网友:
怎么联系你

网友(2021-08-16):
您好,请问短接哪几个点!谢谢了

网友:
您好,请问短接哪几个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我有个1125h也是同样的问题,找不到短接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125h也是同样的问题,找不到短接点。

flash存储29和30脚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B:
flash存储29和30脚

老铁,1129刷机失败显示设置闪存芯片参数失败,短接哪几个点?

网友(2022-01-13):
同求数据  刷机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125h也是同样的问题,找不到短接点。

请问你有固件吗,时间长了没用就开不了机,

网友(2022-04-24):
“1129短路升级 打开机壳 看到主板收音模块芯片 在芯片的侧面有三个并排的点,连接上,进行短路升级即可。”板中哪三个点,请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有固件吗,时间长了没用就开不了机,

估计用了劣质闪存,长时间不通电就开始丢失数据了。平时偶尔通电开机一下吧。

网友(2023-01-16):
同求数据  刷机软件    582025799@QQ.COM

网友:
同求数据  刷机软件582025799@QQ.COM
能不能用笔把这3个点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