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拆个中信的玩意

楼主(2021-01-08):
鼠过牛至疫又起,一轮低温卷大地,
躲进被窝玩手机,再闻当下长城外,
风风火火入白宫,高管回家种红薯,
兴灾乐祸笑呵呵,且看各家扭乾坤。
就是那么来的,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
开壳可见
大脑芯片和存猪芯片
背光灯,按键,
谢谢观看

网友:
这屏幕,对于那些玩51、AVR、STM32单片机的还可以用用,在屏幕成功点亮后,一般都可以用来做成时钟、电脑状态监视器等制作。

CPU占用率:74.5%
运行内存占用率:96.0%
CPU温度: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