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哪个大神能发下tiger g20(也就是138数码机)的调试方法?

楼主(2021-01-08):
哪个大神能发下tiger g20(也就是138数码机)的调试方法?十分感谢。哪个大神能发下tiger g20(也就是138数码机)的调试方法?十分感谢。
哪个大神能发下tiger g20(也就是138数码机)的调试方法?十分感谢。

网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7c6fb42807795d80642c901b.html  百度找到的 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天线,高频头装好,调一个台,按信息键,就会出信号强度和质量。方向是东南,这个可以用手机指南针来确定。等看到看到信号强度比较大,信号质量有一点点的时候,就慢慢的调,还有那个仰角要以调对,不然是看不到信号的,你可以先上百度搜一下你所在地方向角,跟仰角,再调,那就比较方便啦

网友:
不懂帮顶很久没有玩数码天空了

网友:
好久没玩这个了,老家只剩一个中九还是十年前装好的。

网友:
先用长城平台参数寻星,把信号质量调到最高,然后用数码的参数细调,直接用数码参数寻星要困难些

网友A:
138免费的节目清晰度太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8免费的节目清晰度太差

中天新闻1080p的,以前还有东森新闻hd

网友:
首先把仰角调正确,方位角慢慢转动天线寻找信号最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天新闻1080p的,以前还有东森新闻hd

这个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