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狸猫换太子 - 带扣的SM2259G板子更换公版SM2258G尝试

楼主(2021-01-08):
翻料板的时候,翻出来一块以前拆的品牌的板子

只有2个焊盘,有点鸡肋。
主控是慧荣的,板子上电认成SM2259AB

没有59AB的工具,用59xt的工具看了下

能认主控,但显示如上图这样,这明显是带锁的主控。

我们知道,58xt和59xt是通pin的,可以互相对换。那59G和58G应该也是通pin的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尝试一下吧。

拆下59G的主控,并把前几天烤熟的58G板子拿出来,准备献祭。

先对比下主控

脚位一样。

准备给58G植锡

关于植锡,真的是熟能生巧。以前用万用网植这个主控,3次能有一次成功。现在成功率高了很多的。
技巧就是:下面纸巾铺厚点,钢网丝毫不差地对齐,镊子压牢别手抖,刮锡要刮满,270度小风吹。这样植起来,成功率就比较高了。

焊上。上机。

认主控了,不再有乱码的ID。

缓存测试通过。

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吧?

再找个颗粒焊上去。

随便找了颗L06B焊上

ce能认全。

开卡卡在run pretest。

默认1.2v vccq,难道L06B不支持?

换了颗B16A上去,依旧卡run pretest。

没思路了,烂尾了

补充内容 (2021-3-29 13:53):
后续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8321-1-1.html

网友:
这是545的板子啊,按理说也没有狗啊

网友A:
VCCQ电源改两个电阻升压到1.8V。

网友:
这是INTEL 545的板子吧?我也一直想不透,为何脚位布线一样,却没办法共同用。

网友:
另外:
INTEL是贴29F01T2ANCTH2,若是有原片,贴上去,开的过吗?

网友:
B16在2258上用的是1.8V的VCCQ,原板子的1.2V是不行的

网友:
545S主控是带锁的/虽然2259G和2258G是可以PTP/但是545S上的是NCTH2是1.8V吧

网友B:
想问下范总植锡网是什么规格一直找不到54G和56K的钢网,最好来个链接可否?

网友:
0.7 规格的万能板可以使用!

网友:
料板王,可用试试把VCCQ拉到1.8V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也玩过,换了2254G之后还VCCQ改成1.8才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范总植锡网是什么规格一直找不到54G和56K的钢网,最好来个链接可否? ...

是很早之前,没经验,买的16片套装,没想到后来用上了。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也玩过,换了2254G之后还VCCQ改成1.8才能玩

如何改,能出个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Q电源改两个电阻升压到1.8V。

改哪里,能出个教程吗

网友:
我也有一片,1.8V VCCQ,改哪里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321&extra=

谢谢,大佬

网友E:
楼主手里的SSD得几百T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里的SSD得几百T了吧~

很多都卖掉回血了

网友(2021-05-15):
我这有两块,主控换成公版了,1.8V电阻也改了,开卡总是zero channel number,用xt工具又能开出来,很恼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