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海力士Hynix H27UDG8M2MTR和H27QDG8M2MTR 有哪些主控板可以支持?

楼主(2021-01-08):
手里有一些Hynix H27UDG8M2MTR  ID:AD 3A 18 A3 61 25
                         H27QDG8M2MTR  ID:AD 3A 18 A3 30 50
哪位大佬知道麻烦帮助一下

网友:
SM3257ENBA, SM3257ENBB, SM3259AA, SM3259AB, SM3267AC, SM3267AE, SM3268AA, SM3268AB, SM3269AA, SM3269AA_COB, SM3270AA, SM3270AB, SM3270AC, SM3271AB, SM3281AB, SM2256, SM2258XT, SM2258, CBM2098P, CBM2098E, CBM2099, CBM2099E, CBM2199, CBM2199E, IS917

网友:
帮你查了一下is903和3267ae肯定可以的,dbf和ffw里面对应的数据都有。3268也应该可以,不过玩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