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压线钳,这种钳口能不能压壁厚1.5毫米的铜管?

楼主(2021-01-08):
请问这种钳口能不能压壁厚1.5毫米的铜管

网友:
可以的,看你手劲够不够了

网友:
手劲不够,锤子来凑

如果是金属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塑料的就要悠着点。

网友:
吧钳子全照上,要是带齿轮就不行

网友:
压一下不就知道行不行了么

网友:
1.5MM估计得上锤子!!!

网友:
1.5毫米紫铜管钳口没问题,主要是看钳子的总长度够不够(越长越省力,压力越大,当然还要看钳身板怎么样了,你发的这钳子局部图看不出来)

网友:
看起来像9寸的,压0.8都有点吃力

网友:
带棘轮的要一次压倒底,不然卡死,

网友:
还行,无非是压紧压不紧的问题,就算压紧。过段时间用毫欧表一测量电阻,。又大了。但是没松。还是得液压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