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硬件接口WAN和LAN全部失效,无线中继可以

楼主(2021-01-08):
K2原版固件(包括breed),突然就WAN和LAN接口插网线没一个能识别的,但是可以无线中继.手上现在有编程器和风枪台,请教大神们,这个能修好吗?(纯个人折腾玩)

网友A:
雷劈了?会不会是固件问题?刷一个看看?

网友B:
打开路由器查有没有3.3V网口供电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打开路由器查有没有3.3V网口供电先

忘了说先桶屁股恢复出厂设置先不行在开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先桶屁股恢复出厂设置先不行在开盖了

大佬,捅屁股可以恢复出厂,接口还是都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劈了?会不会是固件问题?刷一个看看?

有雷劈的可能啊,所以硬件网口都失效,刷不了固件呀,breed都是原厂的

网友C:
全部挂了我怀疑是U的问题,先加个焊试试,不行垫桌脚吧,便宜货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挂了我怀疑是U的问题,先加个焊试试,不行垫桌脚吧,便宜货不值得折腾了... ...

助焊剂加热风枪吹U?

网友:
我也有台一模一样问题的K2,折腾一下后没修好,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查有没有3.3V换电容,不行在加焊cpu

网友:
cpu挂了,要换cpu

网友:
中继用呗,不值得修,还不一定搞的好。我有个9344中继功耗待机1.1瓦左右,插网线作AP功耗就有1.6瓦

网友:
通常这种接口的问题,是CPU坏了,要换U,一般技术还是换新的算了,

网友:
这是 K2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