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锤子把装不进,请个一般人没有的神器搞定

楼主(2021-01-08):
五金店买的小锤子,松木柄的,忘记干啥的时候断了,之前就随手用美工刀削了削插着用,没装紧用着不顺手,抽空给整整

美工刀重削的,结果最多装成这样就进不去了:

上神器,一般人没见过的抗压检测试验机,正好找到一个环的传感器,垫着刚刚好:

关上防护网,启动机器加压(从侧面观察进度,实际上操作规程是不允许在侧面观察的):

停机,拿出来检查一下:

上锯子锯掉出头的:

打孔上螺丝(实际上松木软不打孔也行,打孔的目的是防止螺丝上偏了)

我相信这下不会脱了,唯一的问题是松木太软了容易断,所以下次注意不能使太大力撬

网友A:
额。。。。。在削一下,中间开槽,安上锤头在锤柄开槽处塞进去个三角涨塞片,然后锯掉多余的 。。。。。现成的安装方式,何苦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在削一下,中间开槽,安上锤头在锤柄开槽处塞进去个三角涨塞片,然后锯掉多余的 。。。。。现 ...

没有你说的玩意,正好有家伙就上了...

网友B:
不是松木 应该是榉木的柄

网友C:
杀鸡用牛刀,这大家货可不是人人都有条件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说的玩意,正好有家伙就上了...

木柄头在削一下,然后那锯锯个缝,一个木片削成后厚前薄塞进去就完了。。。。。。你这硬挤进去的后期还会掉。算了,你说啥是啥吧,当我没说吧。

网友:
人家装锤子把都是中间开个槽,
外形大点有槽收缩 也能蹲进去,
然后在槽里锤进去一个稍大的楔形木片,或着铁片
就可以把木头涨住 很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松木 应该是榉木的柄

这么说还真像,反正质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杀鸡用牛刀,这大家货可不是人人都有条件上的

没刀的时候随便摸一把就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柄头在削一下,然后那锯锯个缝,一个木片削成后厚前薄塞进去就完了。。。。。。你这硬挤进去的后期还会 ...

算了,下次松了或者断了再换个硬点的木头

网友D:
负责任的告诉你,用力的话很快就会从根部断了 !不该有那个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责任的告诉你,用力的话很快就会从根部断了 !不该有那个台阶

断了再说吧,削得有点费劲所以没整

网友:
小时候 家里有一把錘子 在錘子孔的地方 断柄,死活敲不出来,也像楼主一样 死活敲不进去一样。

我老爸没有搞定。。。。扔在哪里好长时间。。。。最后我把它搞定了。

网友E:
    其实做那么复杂纯属多余,把前面削得差不多,然后把锤头在下,木柄在上,拿个锤子直接敲木柄就进去了,加固木柄,可以用钻头在锤子头旁边钻个洞进去,加个自攻钉进去就固定稳了,除非木柄断了才能脱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做那么复杂纯属多余,把前面削得差不多,然后把锤头在下,木柄在上,拿个锤子直接敲木柄就进去了, ...

试过了,柄太软,不能使劲锤,容易砸坏

网友E:
不用很紧的,只要木头打进去,用电钻在这里钻个孔进去,上个十字螺丝钉就稳了,就算木头卡不紧,使用时候也是最多左右松一点,也不会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很紧的,只要木头打进去,用电钻在这里钻个孔进去,上个十字螺丝钉就稳了,就算木头卡不紧,使用时候也 ...

想过,没钻这个孔的家伙...

网友F:
真浪费啊,拉压力感应器拿来垫锤子。现在锤柄装好了,感应器求快递

网友:
高射炮打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浪费啊,拉压力感应器拿来垫锤子。现在锤柄装好了,感应器求快递

这个本身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