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事实证明太阳能发电板最佳角度与尺寸能最大化发电

楼主(2021-01-08):
事实证明太阳能发电板最佳角度与尺寸能最大化发电,调用国家的数据结合当地纬度,在中午一点钟微调太阳能发电板角度,今天本地气温白天2度,中午出了短暂的大约3个小时太阳,中午1点50瓦的多晶硅太阳能发电板峰值2.7安每秒充电约半个小时,然后维持2.1安稳定充电,目前还有几块太阳能板因为手上没有二极管,所以没有并联上去

网友:
这个控制器接线好诡异,几百瓦的功率,只要光线充足时板没遮挡,随便并,二极管随意了

网友A:
搞个跟踪装置,一个小时调一次角度,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跟踪装置,一个小时调一次角度,效率。

抗风性能不太行啊.

网友:
这倒是,怎么破?

网友:
请问这个是家里用的还是野外的,我的想法是能不能整一个野外的半便携式的50W-100W的太阳能电站,随车携带的那种,如果车电瓶没电了,可以充充电啥的

网友:
我二个100W并联 充电电流可以到达9A  夏天峰值10A  冲 3个电动车 20A/个 很快就满了  晚上路灯用不了多少点  LED 工作电流0.8 A

网友B:
最好是将棕色线与蓝色线对调下,正极用棕色,负极用蓝色,

网友C:
这个不错,应急供电可以。

网友D:
条件良好可以回本挣钱,只是我父亲家楼房不让弄,以后有建筑颜色一样的染料太阳能电池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条件良好可以回本挣钱,只是我父亲家楼房不让弄,以后有建筑颜色一样的染料太阳能电池也不错。 ...

父亲家楼房将来不是给你继承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应急供电可以。

什么应急电源?天天夜晚客厅自动亮灯6个小时,是长期稳定工作的

网友A:
一度电千瓦时,百瓦太阳能理论上需要发电10小时的。
目前来说太阳能效率低成本高,做主力显然不够,蓄势待发,用在特定场合以解不时只需。
提高效率的一种方式:追踪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度电千瓦时,百瓦太阳能理论上需要发电10小时的。
目前来说太阳能效率低成本高,做主力显然不够,蓄势待 ...

直接朝正南方,朝天角度低于当地纬度,然后中午1点钟微调电流最大角度就够了,弄那个自动追踪的钱不如再加一个块太阳能发电板,目前我的纯12伏客厅与厨房照明天天夜晚自动亮6个小时都够电用,没有太阳的阴天多晶硅50瓦的一样能发电0.9安左右,

网友:
这个东西发的电是直流电,存在电池里,再逆变交流对吧?看个项目,有几块挺大的板子,带了两个380v 45kW的电机,怀疑这是个假的。还再农村屋顶上看过,不知道能发多少电量。

网友A: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普通太阳能发电按每平方米受光面积大约0.1kw/h估算。
用电池储存个10天半个月可能可以让几十千瓦的电动机运转个几分钟。

网友:
灯用开关控制或做成人体感应,人到灯亮,不浪费,把多余的电量,用来充手机,充电宝,电动车电池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将棕色线与蓝色线对调下,正极用棕色,负极用蓝色,

有时候自己焊接的时候眼花了焊接错了,焊接好才发现又不想再重新焊接,反正是自己用知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普通太阳能发电按每平方米受光面积大约0.1kw/h估算。
用电池储存个10天半个月可能可以让 ...

所以啊储存电与转化电是世界难题,这个也是我不敢用逆变器的原因,全部都是低功耗的12伏负载

网友:
100v肖特基压降高损耗比较大,如果都能保证每块板子都不存在遮光不串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