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开箱一把亚钢重型美工刀

楼主(2021-01-08):
今天5-13℃,只穿了两件衣服,在学校冷得瑟瑟发抖
到家楼下菜鸟驿站拿了快递,今天的主角——亚钢重型美工刀
拆开发现比想象中大不少

拆开包装看看(以下部分图片光照有问题,技术不行不会后期凑合看吧)
(此处码掉某网站logo,毕竟没给广告费)

掏出角落里积灰的电子秤
足足有一两重
比起不知道买啥送的小刀,足足有8倍多重
拆开看看
有一说一,这刀片拆之前挺像11号雕刻刀片,拆之后比较像普通美工刀了
拿在手里发现不太顺手,把螺丝螺母换个方向装回去
用卡尺量一下厚度,1mm+
后续使用发现螺帽有时候会和外壳卡住,加了个垫片垫高螺帽解决问题,不过这样一来垫片会和外壳摩擦

总结:
价格: 8+(pdd¥8.82入)
外观:★★★★☆(外壳突起太高,打磨一般)
使用体验:★★★★☆

网友A:
不会一使劲就缩进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一使劲就缩进去了吧?

目前看来不会,重活还没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用???

还没用来干活不太清楚

网友:
仿得这个么。

网友C:
仿OLFA的,其实也没多贵,20多块钱。
这个刀因为没有锁止机构,在使用中螺帽会松,刀片会缩回去。好处是刀片很厚实,用钝了可以自己磨。
网上已经有很多使用这个刀片的第三方刀柄了,手感比这个不锈钢板好,钛合金不锈钢黄铜的都有,当然价格就噌噌噌涨上去了。
甚至有厂家做出了双开刃的刀片版本(比首 样式),更有梳子片之类的替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OLFA的,其实也没多贵,20多块钱。
这个刀因为没有锁止机构,在使用中螺帽会松,刀片会缩回去。好处是刀 ...

有点疑惑,这个刀有专利号的,直接激光刻刀柄上,而且我也查到了,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会一使劲就缩进去了吧?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证据

谢谢  有被笑到

网友:
有一个olfa的样子一样,就是很沉,手感不错。

网友E:
这种算重型美工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算重型美工刀吗?

至少买的时候是这么写的

网友:
这种趁手,好用,算是重型美工刀

楼主入手的应该只能是中型,而且不好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