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欢喜3W声光控LED球泡灯(LIS9452U方案)

楼主(2021-01-09):
使用红包买的3W声光控LED球泡灯。使用的LIS9452U方案,采用电源和光源一体化结构,铝基板;用了8颗2835贴片,串联连接。标称3W,实测待机功率0W,点亮3W左右。亮度还可以,没有频闪。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3W声光控LED球泡灯

采用电源和光源一体化结构,铝基板;用了8颗2835贴片,串联连接,公版电路板,去掉四角的4颗2835贴片,补齐缺失的8颗2835贴片,变成12颗2835贴片串联,可提升亮度。

LIS9452U
集成声光传感控制和LED恒流驱动于一体的单片声光传感控制芯片,延时20秒,输出电压40V-170V,输出电流120mA以下,采用SOP7封装。
LIS9452U 是专用于声光控灯的芯片,集声控、光控、延时自动控制技术为一体,通过外围简单的声音感应元件和光感元件,即可实现声光控灯功能。白天光线较强时,受光控自锁,有声响也不通电开灯;当傍晚环境光线变暗后,自动进入待机检测声音状态,检测到声音信号时 LED 亮灯,延时 20 秒后 LED 灯自动关灭。 另应用于纯声控场合,只需去掉光敏器件,即芯片 CDS 脚悬空即可实现。 初次上电提供 80mS 的自检时间;自检过后,系统进入声光控检测状态。
LIS9452U是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业内独创的集成声光传感控制和LED恒流驱动于一体的单片声光传感控制芯片,适用于降压式非隔离应用场合,通过采用多项专利控制技术,使得系统架构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精简。LIS9452U工作在电感电流连续模式,无需输出滤波电容,负载的纹波电流依然能保持较低水平;同时相比电流断续模式,峰值电流更小,有效电流更小,因此器件损耗更低,使系统能够轻松达到95%以上的效率。LIS9452U采用了专利的输出恒流技术,保证输出电流不随电感量和LED 工作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实现优异的负载调整率。LIS9452U集成了高压启动和高压供电功能,无需启动电阻或供电绕组。LIS9452U还集成了完善的保护功能,包括输入电流的逐周期过流保护,电流检测管脚的开路保护,输出电流过温调节功能,以及输出端短路保护等。LIS9452U同时具备了检测环境声音、环境光的功能。芯片外围除了必需的感应器件,无需增加其他元件,即可实现声光控开关延迟功能:在明亮的环境中,LED灯始终保持不亮的状态;在黑暗的环境中有声音则LED灯亮,延迟一段时间后关灯,非常适合楼道灯、厨卫灯等应用场合。LIS9452U也可方便应用于纯声控灯,此时仅需在声光控灯的基础上去掉光敏元件即可;另外LIS9452U也可用于纯光控的户外灯、庭院灯等场合,并且外围极度精简。

网友:
有没有店铺链接我瞅瞅

网友A:
看上去有备用焊盘,可以多加点其它球泡灯拆机灯珠提高光效。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做工用料还不错,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有备用焊盘,可以多加点其它球泡灯拆机灯珠提高光效。

估计3W、5W通用板子,去掉四角的4颗2835贴片,补齐缺失的8颗2835贴片,就是5W的。

网友B:
没看见光敏电阻呢,那透明封装的是LED吗?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光敏电阻呢,那透明封装的是LED吗?干嘛用的

那透明封装的LED D3就是光敏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透明封装的LED D3就是光敏电阻。

第一次见这种封装的光敏电阻!
话说,光敏装前面,怎么避免亮灯影响的?

网友C:
个人认为那不是光敏电阻,那是红外二极管

网友D:
20S时间短了点,怎样才能增加时间呢?

网友E:
麦克风的脚那么长,不安全呐。

网友:
记得2年前我也买过这种声控LED灯泡,京东花了40元买的9W灯泡非常耐用

网友:
散热不看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封装的光敏电阻!
话说,光敏装前面,怎么避免亮灯影响的? ...

这个应该是由主控芯片控制的,点亮前检测亮度,符合条件点亮,点亮后不再受亮灯影响,到时间自动灭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S时间短了点,怎样才能增加时间呢?

这估计是最大程度的精简声控电路,延时时间应该是主控芯片控制,固定不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麦克风的脚那么长,不安全呐。

麦克风管脚是卡接的,长一些是为了接触良好。这款声控灯灯罩卡接的非常紧,轻易不容易取下来,使用起来还算安全。

楼主:
20S的声控点亮,散热应该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那不是光敏电阻,那是红外二极管

LIS9452U 是专用于声光控灯的芯片,集声控、光控、延时自动控制技术为一体,通过外围简单的声音感应元件和光感元件,即可实现声光控灯功能。白天光线较强时,受光控自锁,有声响也不通电开灯;当傍晚环境光线变暗后,自动进入待机检测声音状态,检测到声音信号时 LED 亮灯,延时 20 秒后 LED 灯自动关灭。 另应用于纯声控场合,只需去掉光敏器件,即芯片 CDS 脚悬空即可实现。 初次上电提供 80mS 的自检时间;自检过后,系统进入声光控检测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LIS9452U 是专用于声光控灯的芯片,集声控、光控、延时自动控制技术为一体,通过外围简单的声音感应元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