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吐槽一下苹果7的电池,

楼主(2021-01-09):
最近山东大降温,晚上最冷零下十九度,室温17度,苹果7飞毛腿电池掉电飞快,一天充两三次,苹果X原装电池,虽然也掉电,但不明显,

网友:
兼容电池,正常

网友:
17度不应该掉电快,这个应该是电池老化或者故障了。国产再不济也不至于这样,现在电池技术也没有很大差距。

网友:
感觉苹果的电池太薄了,对技术要求高,一般不是原装的温度低都不太耐用,我6sp原装的用了3年才出现天冷掉电、关机,淘宝买了个杂牌子,刚开始冬天也能用,用了半年吧发现电池鼓包了,又换了品胜,刚开始也是很好用了,用了1年多一点循环了500多次,现在天冷也是掉电快会关机。相反我的红米手机电池冬天也没夏天耐用但是差距不会这么明显,感觉还是苹果电池薄的原因,温度低电解液性能可能会变差。

网友:
朋友用了3年的X也是虚电,从100%嗖一下就7%了,重启手机后又能恢复到100%。

网友:
除了原装的电池似乎都不咋的!我也换过飞毛腿,绿联(用了半年售后还换了一次),飞利浦的!暂时飞利浦的还行!没有飞毛腿和绿联的差劲!

网友:
楼主可以去某鱼看看 我在上面加过几个华强北专门做配件生意的 他们卖的电池说是有原装 和大容量的 真假不敢确定 但是有保修 而且我用了几块也给身边的朋友换过 都挺耐用的  媲美原装了 价格在30-40左右一块 不包邮 在淘宝上买的电池套路太多 我买过几块 从此不信淘宝

网友:
进年来锂电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随着科技的进步,电池技术会有更好的发展,希望有一天手机不用为了电池不耐用而发愁。我们单位现在就是在研究耐久的电池,寻找一种磁性材料,能阻隔磁力线,放在两个磁铁中间使磁铁不被吸引、排斥。对不起保密中不能说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