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人玩太阳能的吗?请教下6V光伏板给铁锂充电

楼主(2021-01-09):
家里有一些电动车淘汰下来的铁锂软包,大概有10片15Ah一片,想用5片电池并联,搞个6v18W的光伏板给它充电,然后升压给华为的音箱供电(音箱12V待机8W),请教下,除了电池和光伏板,还需要哪些东西?该怎么接?  网上有现成的太阳能控制板,但都是12V的,想想铁锂串联比较麻烦,还要搞保护板,所以打算并联简单粗暴。初步设想是太阳能板接TP4056,后面串个二极管给铁锂充电,然后铁锂接个单串的保护板输出 后升压12V,这样可行吗?

网友:
可行,就是效率低点
充电部分换成带恒流的DC-DC好点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赞同!

网友A:
150A电池,18W太阳能电池即使大夏天也要连续晒半个月才可能充满,何况还要用,买一块单独的保护板就可以了,充电系统都可以省了。
保护板还是需要的,不指望撑死但指不定哪天会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A电池,18W太阳能电池即使大夏天也要连续晒半个月才可能充满,何况还要用,买一块单独的保护板就可以了 ...

太阳板是6V,直接接单串的保护板上充电池可以吗?怕充爆了,或烧坏保护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阳板是6V,直接接单串的保护板上充电池可以吗?怕充爆了,或烧坏保护板? ...

只要锂电池有保护板就可以,不用控制器,因为你太阳能板子功率太小,电池太大,随便弄没屁事

网友:
音响升压供电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功率较大的音响,可能有噪音。

网友C:
我和你差不多,我的是16节18650并联,用的18V太阳能板,自制的太阳能板最大功率点追踪的充电,三段式的充电管理。建议太阳能板搞18V的,给MTTP的充电板留足够的最大功率追踪点,这样即使弱光下也能充一点。我用18V的,下雨天也能充一点。如果非要用4056再串二极管,那就6V的太阳能板把。后面升压12V升压没问题的

网友:
充电 用 tp5100  放电,QC诱骗 12v   tp4056手册输入电压 0.3-8v      6v的太阳能板在太阳足的时候有9V ,
给我朋友弄的 两节18650 就给个USB的 灯放在洗澡间,6v的太阳能板 用tp5100 充电  充电宝小板输出5v给灯 一年多了没事还在用 另外一个放在车库带两个USB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锂电池有保护板就可以,不用控制器,因为你太阳能板子功率太小,电池太大,随便弄没屁事 ...

直接充  并联锂电池买锂电吃保护板就行  这样防止过冲过放.    然后音箱部分别用升压板     用升压板也行  但是稍微不太理想.  串联锂电池到12V   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差不多,我的是16节18650并联,用的18V太阳能板,自制的太阳能板最大功率点追踪的充电,三段式的充电 ...

你用18V的光伏板可以给16节的并联电池充电?如何实现?菜鸟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18V的光伏板可以给16节的并联电池充电?如何实现?菜鸟求教

圈里的是太阳能充电部分

这个是最早的电池组,全并联的,每个电池单独的电池保护板
回来电池卖掉了,改了黑色板子的了。没保护板,全并联,做了三台

那个DC-5.5-2.5的口是接18V的太阳能板

网友:
先看看音箱是不是便携式可充电类型的。是的话大电池取代小电池即可,简单明了。
最大的问题是锂电是个危险物品,裸露使用安全堪忧,这才是重点。

网友:
上控制器,4串磷酸铁锂100ah,裸奔中。控制器有12v输出端,我是直接供天猫精灵给娃听

网友:
用这个板,效果很好。带mppt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差不多,我的是16节18650并联,用的18V太阳能板,自制的太阳能板最大功率点追踪的充电,三段式的充电 ...

请教一下,MPPT用的哪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