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电脑 这是何时的产品?intel Core2 Duo P8400

楼主(2021-01-09):
这是何时的产品?

网友:
让我想起了macbook2007款 好像是这个cpu

网友:
十年前的产品

网友:
10几年前吧,这个cpu很古老了,同时期我买2手垃圾本,2000多,正好是2010年

网友:
英特尔的P系列家用CPU是I系列的前一代,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大概是07年到09年之间吧。
P系列的对标差不多是I7的前身,性能是不错,就是太老,最高应该是P9400?四核四线程。

网友:
应该是I3以前的产品。其中x64是说64位,操作系统也64位但是只有2G内存建议安装32位操作系统舒服

网友:
差不多有10年了,公司第一批戴尔就是这配置!!!

网友A:
大概是10年前的吧,我现在用的是P6200,也是2G内存,看网页干点啥还行
我手头还有一个I5 2450m,怎么感觉比那个I5还快一些呢?

网友:
太老了,换了吧!

网友:
09年的配置,10年出第一代I系列了

网友:
10年以前的老本,如果简单上个网、听歌啥的,换个SSD,加内存后也够用。  我家里还有一台顶配T400,用的是P8400同系列的顶级U T9900、8G、换了240G SSD,跑Win7还是很顺畅的;还有一台吃灰的T8300、6G、128G SSD,跑个W7也行,就是没人用了……

网友:
这个U一般是2007-2009年,10年开始基本就是i系列了,你这个配置运行win10可能体验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10年前的吧,我现在用的是P6200,也是2G内存,看网页干点啥还行
我手头还有一个I5 2450m,怎么感觉比 ...

p6200跟p8400时不同档的,p6200属于一代i系列。

网友:
:lol:p8400比我当时那个屌丝赛扬1.6厉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10年前的吧,我现在用的是P6200,也是2G内存,看网页干点啥还行
我手头还有一个I5 2450m,怎么感觉比 ...

P8400和P6200平台都不一样。
P8400相当于台式机775平台,P6200相当于台式机1156平台。不过P8400是775平台的高端U,P6200是1156平台的低端U。

网友:
百度了下不知准不准

网友:
08-10年的机器把。

网友:
08年左右的产品

网友:
比我的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