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美容导入仪拆解

楼主(2021-01-09):
一个美容导入仪,拆开看看,感觉像是智商税的东西,也不知道效果到底如何。原理,猜想,就是加热,还有震动,利于各种化妆品的吸收。现在是可开机,可调整模式,4个模式的灯光颜色也不同,但是没有震动,那个振子马达,拆开用5v电压试过能转,没有问题。那就是电路的问题吧,搞不懂了,慢慢琢磨看看。

楼主:
手机发的帖子,照片顺序乱了,各位大婶见谅

网友:
照的很清楚,就是顺序有点乱

网友A:
你这个比我拆那个高级多了
电路板怎么很脏啊?

楼主:
手机导入的图片,然后按顺序点击插入,不知道为何顺序就乱了。是那个电池背面的泡沫胶,粘在电路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比我拆那个高级多了
电路板怎么很脏啊?

是泡沫胶痕迹。刚看了你拆的那个,里面说的 和皮肤接触就震动,这是什么原理啊?难道我拆的这个也是这样?

网友B:
又是智商税产品吧。。。。

网友:
还可以加热,这个比较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智商税产品吧。。。。

温总,你说的对啊

网友:
TP5000充电管理不错,效率上比4056线性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