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并改造乐范揉捏按摩靠枕

楼主(2021-01-09):
这个按摩枕是1年半前400块买的,当时买了2个。我的腰椎不太好,要靠着这个枕按摩,这是电池供电而不是DC电源供电的,所以常常按压的好好的就无法工作了,推断是阻力较大,电池无法提供大电流放电而断。
2个按摩枕里有一个还好,标称电池容量为26000mAh,电压7.4V,实际用5V充电,能充进约3000mAh的电量;而另一个就不行了,放空了电池,充电也只能充不到500mAh的电量,工作时,手一摸就自动断电停止工作了,推断是电池也有问题。

楼主:
所以这次对2个按摩枕都做改造,拆开后发现是两节普通18650电池串联,通过保护板给电机供电和给电池充电的。锂电池的大电流放电能力可能不如镍氢电池,所以就打算分别改造成由4(或6)节18650供电和6(或12)节AA镍氢电池供电。

楼主:
过程非常简单没什么好说和好拍的,直接说结果:好用的那个按摩枕原先2节18650电池供电,以一定力度靠着按摩只能进行1次即15分钟,4节18650供电后变成了可以按摩3-4次,6节可以6次左右;而6节AA镍氢电池则无法让按摩枕电机启动,遂作罢。而不好用的那个按摩枕2节18650里,用智能充电器分别单独充电并分容,电容量分别剩余2200和2000mAh,但是测量内阻分别为25毫欧和40毫欧(这里都忘记拍照了),很明显一节电池内阻太高,导致串联充电的时候总是分压过大,导致很快两节电池就都不能充电。
最终将两个按摩枕全部改造成由4节18650供电,大大提高了实用性。

网友:
简单改造就有大变化了

网友(2021-02-27):
我也是这款,现在充不进电了。他这个外套拉链怎么打开的啊  好像带锁,问客服说不支持拆。这设计也是服了, 清洗下外套都不行。另外我是小白,这个4节电池怎么接的  可以看一下吗?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A:
外套终于搞定了 ,用一个取卡针解决。

网友:
链子怎么拉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套终于搞定了 ,用一个取卡针解决。

链子怎么拉开?

网友:
取卡针捅拉链头上的孔,一边捅着一边往前推开就行。

网友B(2021-07-07):
请问这个按摩是怎样进行的?是不是那两个红球,正转转,反转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按摩是怎样进行的?是不是那两个红球,正转转,反转转?

是的,我已经改装成了8节18650供电了,还有很大空间,再加4节也是轻轻松松

网友(2021-08-06):
我的也用了两年电池充不进去电了
大神能不能帮我做一套带电池和充电板
我付费 我不懂这个 希望能拿回来换上就行

网友C:
楼主能帮我做个电池带保护板一套吗 我不会做想买回来就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帮我做个电池带保护板一套吗 我不会做想买回来就换上

这个你拆开就会发现超级简单的哇。
去淘宝买几个电池盒,再买几节18650电池就好了;我现在已经改成8节电池供电了,充电一次能用一个礼拜

网友D(2022-01-30):
购买链接能私一下吗,最近也想买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按摩是怎样进行的?是不是那两个红球,正转转,反转转?

是开关控制的吧,正,倒,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购买链接能私一下吗,最近也想买一个

好几年前某公众号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开关控制的吧,正,倒,加热

MCU控制的吧,有正和倒,加热丝毫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