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洗衣机电机,能做啥?感觉空载电流有点大

楼主(2021-01-09):
家里淘汰的洗衣机,功能正常,收废旧的只给20元,不卖了!索性拆电机玩,不知道能做点啥?
用了10几年了,自己换过电容和排水牵引电机

荣事达的,不记得哪年的了

铝壳电机,拆了发现轴承黄油都在,损耗不多,补了点又装好了。

180W,1.5A

正转电流0.89A

反转电流0.87 A

感觉电流有点大,空载不到10分钟,有点热。
完!

网友:
这类电机设计就是短时间用的,不适合连续运转

网友A:
网上有不少用这个做电锯或电磨的。

网友B:
无用,卖给收废品的算了,这种电机转速低,不能改电沙轮机。

网友C:
做那种玩泥巴的电机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D:
接上自行车。某日发电机。

网友:
功率太小只有180W,
810W的话应该用处不少,

网友E:
电磁阀做个自动喷淋,牵引器做个自动开锁…………整台机器还可以改成土豆去皮机。

网友:
给菜市场去做个洗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上自行车。某日发电机。

几年前听说过三相鼠笼式异步电机,改发电需要加三个电容器,有星连接和三角连接,转起来后利用电机剩磁自激发电,缺点负载调节率很差容易失去自励磁。单相异步电机发电我没听说过,需要看绕组级数,然后用机床给转子开槽安装永磁体,才能直接发电。

网友F:
皮带盘风扇不要拆,就不会很热,做小台钻动力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不少用这个做电锯或电磨的。

做电锯怕是功率不够,做砂盘机可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用,卖给收废品的算了,这种电机转速低,不能改电沙轮机。

我知道,砂轮机都3000转的,我这个4极的直接用转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那种玩泥巴的电机不知道可以不?

转数太高了,除非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阀做个自动喷淋,牵引器做个自动开锁…………整台机器还可以改成土豆去皮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上自行车。某日发电机。

算了吧 ,脑洞太大,赶不上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皮带盘风扇不要拆,就不会很热,做小台钻动力应该不错

小台转有了,而且这个做体积太大

网友:
哇 , 有电机了  ,DIY一个洗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