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角磨机能改木工电圆锯吗

楼主(2021-01-09):
角磨机改成电圆锯这种把手,不知道性能参数符合不符合条件。

网友:
保险买够了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只要固定在木工台上够稳就行,很多私人做工的木头就是这样做的,你搜索今日头条的相关视频启发下。

网友:
转速太高,不适合,太危险。

网友:
你百度一下角磨机上木头切片断过多少手指头就会打消这个念头了

网友:
去买个架子,还可以变成切割机

网友:
一根手指值多少钱?买一个电圆锯。
论坛有血肉教训

网友:
嫌命长?角磨就是角磨,以磨为主,切为辅,你还敢改电圆锯,不行买个马刀锯/往复锯切东西也行,便宜的也没几个钱,总比角磨安全,任何打着角磨改装升级锯片NB的旗号的  都是为了让你家人能尽快的拿到你的人身意外险!!!话不好听但是事实。

网友:
可以改有点小了,将就着用

网友:
我都买了一个锯片来准备据木头的,后来的装的时候锯片上有一圈塑料护套,没有摘下来,只试了一下机,那个塑料护套就打在我的手上,打出血了,所以我还是放弃了据木头的念头,不是一般的危险,是非常的危险

网友:
这个不是角磨机而是云石机,它们都可以上木锯片切木头,但是这种机器保护部分是按“磨”来做的,所以切木头时会很危险。
临时切一下木头还是可以的,但是必须使锯齿对木头的作用力指向巨片保护罩的方向,就是锯齿从木头下面向上切,而保护罩从上压制木,不使木头及锯片跳起来伤人,如果弄反了,锯齿从上向下切木头,木头反作用力会使锯片及机器跳起来,那就会出人命的。
而专门切木头的电圆锯,它保护罩设计的比较完善,转速也小得多,而且它们只有对木头从下切一种模式,所以安全的多。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用途不同:
这个是云石机:用来切石材,大理石的,用的是石材的锯片.
圆盘锯:是用来切木头的,用的木头锯齿锯片

转速不同:
云石机转速10000(1万多)转
圆盘锯:5500转

保护罩不同:
云石机只有半边保护罩
圆盘锯,全保护罩,避免木头碎片弹出伤人

开口不同:
云石机:锯片朝外
圆盘锯:锯片朝内

总结得来说,这玩意儿1万多转,而且保护不到位,切木头比较危险.
相比角磨机来说,这个机器稍微安全一点.
但是这个机器切勿代替圆盘锯来工作,常在河边走,早晚要出事.

安全第一

网友:
圆锯3000转角磨12000你想想圆锯为什么不12000转

网友: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965022-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你会发现。角磨机什么都能干!

网友:
花一百多买一个东成的吧。不然出意外,就是几万几万的了

网友:
护罩底板,5块包邮

网友:
还是专业工具最好,改装的有隐患

网友(2022-05-22):
不怕危险可以改。

网友:
云石机,比角磨机安全一点,还是圆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