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航空甚高频通信控制面板拆解并点亮(GABLES G7406-04)

楼主(2021-01-09):
上方

背面,大芯片是Actel A1240XL FPGA

打开上面的电源板

自己摸索找到了背光灯电源与主电源,如果接触的航空仪表多的话,你会发现航空仪表引脚定义分布都是有规律的,大同小异。

这个摩托罗拉的芯片应该是主控

AMI的Arinc429通信芯片

两个贴片的金属电位器,看着高级

段码液晶模块,封的很严实,舍不得拆

旋转编码器,转起来很爽!

上电,晚上看很漂亮

自己拿着示波器表笔,挨个的点,找到了一路Arinc429输出信号

Arinc429 HIGH,LOW波形

简介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到这东东。。。。。

网友:
28V?还有功放接受部分需要配上吧?

网友:
这只是一个控制面板,调频道和显示用的,后面的主机是单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