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便宜货也有春天-滑动角尺升级及校准

楼主(2021-01-09):
机缘巧合下在网上花巨资(不到5元)购买了一款滑动角尺,本着我非专业人士,本着工具主要功能没啥问题能用即可的原则下了单,到手后发现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什么工作面切得大圈套小圈,直尺边缘轻松削苹果皮等)最主要的是角尺貌似不太准,且紧固件类似于铅/锌合金一样,指甲都能扣出印子,没办法既然买了便宜货就点承受便宜货的问题,本着能动手尽量少XX的原则升级一下紧固件,顺便校正一下角尺,家里又添一个新工具。

角尺滑动工作台为铝合金,尺为钢质材质还可以,角尺边边角角拿砂纸处理下(工作面最好把砂纸放在一块平整瓷砖上打磨)

有其他角尺的朋友请跳过此图自行对比即可。
我是捡了邻居装修剩下的生态板(带原边!这很主要,如果不带原边你就找个边缘确定平直的什么带原边的瓷砖甚至冰箱门!)然后把角尺拉倒最大长度,注意别拉过了。

90°面卡住边从下至上画一条线,然后把卡尺翻过了以刚才的起点为准在画一条,如果两条线重叠为一条,那么恭喜你,你这个没毛病不需要校准,如果两条线画出个V那么别急,继续往下看,如果画出波浪,大哥,那你先别研究角尺了,先研究直尺吧。

下面那个银灰色的就是卡尺紧固件,上面是M6的螺栓(家里翻出来的)但对比一下发现,紧固件上有个大概6*6的四方型,所以我准备继续翻,实在没有其他材料那就把上次捡的镀锌管切下来点做个四方和M6螺栓组合一下。(其实没那个四方也无所谓,但升级嘛就尽量完善喽,四方是为了松紧直尺的时候螺栓不会滚动)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一顿翻找过后找到了一颗M6φ8的塞打螺丝/轴肩螺丝,正好上面开方防滚,下面螺纹松紧。

找方六角先取两面锉,然后剩下俩角就好找了,找个大概就行,主要防滚而已,只要塞进去能卡住,不转动就行。

做完砂纸蹭蹭以防太毛躁刮伤角尺内壁,然后和原紧固件对比一下(原紧固件和角尺配合矿量不小所以自己做的时候可以做大点)

塞进去试试,滑动没问题,大小适合,螺丝长度能够卡住直尺。

对比一下直尺宽度及槽位。

角磨切掉多余部分(注意安全!)

对比一下凸点与卡尺槽位位置记号笔划线继续加工。

正干活呢,快递来电话让下楼取件取完件后发现我的8毛钱小台钳到了(8.8元标价,到手好评返8元)用起来不错,骚橙色这下可以不用再拿手硬按着下锉了。

锉的差不多对比一下。

修整一下,顺便试组看看,安装没问题进行下一步,卡尺校准。

找支铅笔将铅芯削成扁平状(也可以拿圆珠笔啥的随心情吧)

工作面抵住边缘,贴内边从下至上画一笔。

翻个面,同起点位置对准后内边从下至上画第二笔。

以图为例(不要吐槽,这是今年最新简洁风)一般只会出现这俩结果,如果有第三种那就是重叠了,那你角尺没问题不需要校准,如果画出波浪,大哥你还是研究直尺吧,这已经不是角尺的问题了。

抽出尺子,角尺内有两个凸起点,校准角尺就从这两点下手,有锉上锉,没锉上砂纸,砂纸没有就上锯条,锯条还没有不行细点的钻头,一个铝制品难不倒大家的。
如果是图1的情况那你需要从上面的点下手,图2的情况那就从下面的点下手,一次别打磨太狠,边打磨边组合起来划线一点点来不要急慢工出细活,打磨狠了可能从图1变图2 图2变图1了,得不偿失。

两笔重合,校准完毕(不要在意纸上那一堆线,那都是为了校准一点点试出来的)

打完收工,与紧固件合影(话说这个紧固件绝对是金属但及其软,扭太紧估计就断了留着吧有备无患)

感谢大家的观看,老样子,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祝愿大家身体安康万事如意。

往期回顾:创意DIY:用简单材料DIY棘轮螺丝刀
                创意DIY:吊环DIY拉马
                电子学堂:如何看懂万宝至马达喷码标示及其含义
                电子学堂:常见锥度夹头锥柄尺寸

网友A:
求个 滑动角尺的链接,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个 滑动角尺的链接,多谢了。

刚看了一下角尺他家涨价了,小台钳貌似还有,需要不?不行你看看多多家角尺,结构材质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一下角尺他家涨价了,小台钳貌似还有,需要不?不行你看看多多家角尺,结构材质都差不多。 ...

小台钳 已下单。
多谢通风报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台钳 已下单。
多谢通风报信

我只能图便宜撸点工具,原则性只要主要功能没问题,剩下就到手自己研究吧。台钳还行,做点小件挺方便的劝你夹东西垫个纸啥的,台钳铸铝夹硬东西估计容易直接怼出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能图便宜撸点工具,原则性只要主要功能没问题,剩下就到手自己研究吧。台钳还行,做点小件挺方 ...

这铝的玩玩还凑合,
据说便宜的铸钢的 用力夹的话容易把钳口脖子最薄弱的地方崩断了。
然后客服还不管 因为是人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铝的玩玩还凑合,
据说便宜的铸钢的 用力夹的话容易把钳口脖子最薄弱的地方崩断了。
然后客服还不管 因 ...

实际就这么大,擎不住多大力的,铸铝估计还没铸钢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就这么大,擎不住多大力的,铸铝估计还没铸钢猛呢

小台钳 我也入了 小工具有时候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台钳 我也入了 小工具有时候很实用

嗯嗯,主要价格还很美丽,小了小去的工具做点小件挺方便的。

网友C:
搬个板凳围观楼主这样得得嗖嗖的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搬个板凳围观楼主这样得得嗖嗖的改造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来腿收一收

网友D:
楼主的钳工技术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钳工技术很好啊,

过奖了,我就是瞎鼓秋而已,有点耐心都能做到。

网友E:
我也买过,比较粗糙,有一把好的,这个一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过,比较粗糙,有一把好的,这个一般不用

你可以按照我的办法校正一下,完事就准了,其实挺好用的,虽然便宜货,但是五脏俱全,45/90不说了,但是小玩意居然带了划针,等有机会准备在diy一根钨钢针替换一下,到时候金属划线就好办了。

网友F:
比较脆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脆弱吧

你说哪脆弱?连接件换成了螺栓,原尺为钢,角尺台为铝。一个尺要多“强硬”总不能整体高速钢吧。。。。。。

楼主:
阿睦大佬来过了,但是没加精,看来帖子不够格

网友G:
小台钳不错,焊个线头不用手忙脚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台钳不错,焊个线头不用手忙脚乱的

那东西焊线用还是差点事,毕竟加持没有那么精细,建议拿小夹子或者鳄鱼夹做一个,肯定比这台钳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