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同惠 LCR 数字电桥 TH2832 拆机

楼主(2021-01-09):
首先说明,这是伪拆机,素材取自eevblog,感兴趣的请查阅原帖

楼主:
同惠算是国内LCR的NO.1了吧,国货精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惠算是国内LCR的NO.1了吧,国货精品

以前算国内做的比较好的了,但最近几年台湾人把专用芯片做出来了,你看胜利、优利德、中创等都做出了LCR,台式的零售也就1000多,批量拿货600-700一台。

网友B:
这牌子货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除了体积稍大,其他都是满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货不错,值得拥有。。。。。。

我们公司现在都用胜利和优利德,价格非常便宜,性能稳定,用了2年多了测标准电感,一点偏差都没有,年漂移量非常小。
估计年后整个集团生产线上的LCR表都要换了,同惠的太贵了,维修价也太高。
感谢台湾的集成电路大神,把LCR的专用芯片弄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现在都用胜利和优利德,价格非常便宜,性能稳定,用了2年多了测标准电感,一点偏差都没有,年漂移 ...

到时处理了,帮哥们弄一台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时处理了,帮哥们弄一台过来。

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时处理了,帮哥们弄一台过来。

其实要是需要LCR的话,淘宝现在胜利和优利德台式LCR也就1000多,性价比很高了

网友:
    太好啦!!太好啦!!!

网友:
这样的做工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也算是精耕细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现在都用胜利和优利德,价格非常便宜,性能稳定,用了2年多了测标准电感,一点偏差都没有,年漂移 ...

请教下,同惠和日置的二手lcr相比,加入参数表一样,价格又差不多,选哪个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同惠和日置的二手lcr相比,加入参数表一样,价格又差不多,选哪个比较好 ...

按理来说,如果参数一样,同样器件在同惠和日置应该差不多。除非哪个表时间久了,基准漂移厉害。建议把仪表校准一下,或者和其他表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同惠和日置的二手lcr相比,加入参数表一样,价格又差不多,选哪个比较好 ...

其实精密仪表不要买二手,都是企业淘汰了的。企业也不傻,能用就不用随便淘汰。很多都是企业用了很多年,基准早就不准了,也就剩下空牌子货。需要使用LCR,建议还是购买新表,国产的也可以,10年以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算国内做的比较好的了,但最近几年台湾人把专用芯片做出来了,你看胜利、优利德、中创等都做出了LCR ...

20Hz~1MHz测量范围,除了同惠的其他国产品牌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精密仪表不要买二手,都是企业淘汰了的。企业也不傻,能用就不用随便淘汰。很多都是企业用了很多年, ...

同惠的,估计两三年,卖家说不知道啥时候的机器,日置的六七年吧,日置的贵个五六百,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精密仪表不要买二手,都是企业淘汰了的。企业也不傻,能用就不用随便淘汰。很多都是企业用了很多年, ...

其实手持的也够用,台机买个心理安慰,出手的时候亏的钱都够一个手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Hz~1MHz测量范围,除了同惠的其他国产品牌推荐下?

常州做LCR的都不错,很多都是同惠技术出来的,优高的产品在2MHz以内比同惠要好,2MHZ以上建议还是国外产品好,价格敏感的可以选台湾固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手持的也够用,台机买个心理安慰,出手的时候亏的钱都够一个手持了
...

从产品质量上看,台式的技术更成熟,产品稳定性也更好,而手持的一般用用还可以,非必要情况下最好选台式的。台式机低频使用基本也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Hz~1MHz测量范围,除了同惠的其他国产品牌推荐下?

这频段对应经典3302 lcr,zentech/ztk/金开泰等,或者台湾chr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