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锂电无刷切割机,国产还不错,300元到手就拆,对标博世那款

楼主(2021-01-09):
12V锂电无刷切割机,国产还不错,对标博世那款。
前几天在抖音上面刷到,就搜索了下300元双电,到手就拆。
电池是2ah动力电芯,内阻容量凑测试了,无虚标。
无刷电机是四级无刷,直驱。
对比自己以前买的TCH牌子的12v有刷角磨机(装100直径的标准切割片的)
这个无刷的劲力道要小点,而且有力矩保护。
会保护停转。
TCH有刷的力道大一点更费电一点。
这个比较小巧。
切割8mm的可能勉强,6mm以内轻松,适合爱好者把玩。
因为是直驱,没有减速齿轮,声音比较小。
如果用来干活不推荐,如果爱好者偶尔玩一下还是值得入手的。

网友:
抚摸党+手拆党:Strive: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能坚持20分钟否????

网友B:
直驱?力量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驱?力量够吗?

只能小打小闹,桌面级别或者爱好者阳台级别工作室使用。
力道不如有刷的带减速的12v那款。
不过博世76mm那款角磨机也是直驱吧,也是无刷直驱。

网友C:
无刷电机、静音直驱,好像还是国产充电钻中最常用的B款电池包,虽然做工比不上小钢侠但性价比相当可以了。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小切小磨场合比20V锂电或交流角磨机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能坚持20分钟否????

可能坚持不到,没有测试,所以买了双电,可能刚刚轻载20分钟。
本来12v2ah的电池总能量就没多少只有24wh。
一个普通220v800w的角磨机,2分钟就要消耗24wh的能量。
这种不是看续航,只要是小巧特殊场合偶尔用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小打小闹,桌面级别或者爱好者阳台级别工作室使用。
力道不如有刷的带减速的12v那款。
不过博世76mm ...

抱歉,我角磨是220v插电的,我能需要上锂电的电动工具只有一个,一个当初跟着大家一起上车的12v单速电起子,然而这个电起子大部分时间还是吃灰,我需要手动工具比电动工具高,因为手动好控制,除了累点,毕竟我也不做什么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角磨是220v插电的,我能需要上锂电的电动工具只有一个,一个当初跟着大家一起上车的12v单 ...

嗯,别买白菜便宜货就行了。便宜工具电池虚标,内阻大放电能力差。力道一上去就保护。
用多了一线品牌就知道白菜价的工具都性能不行。
买稍微好一点的,至少东城,好一点的小强,锐奇,然后威克斯,大有,等,才能体会到锂电工具的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静音直驱,好像还是国产充电钻中最常用的B款电池包,虽然做工比不上小钢侠但性价比相当可以了。 ...

对的,就是最常见的电池包,我本以为电池会虚标,实际测试还不错,内阻容量都达标合格。
比那些几十元不到一百元的白菜国产工具配的电池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别买白菜便宜货就行了。便宜工具电池虚标,内阻大放电能力差。力道一上去就保护。
用多了一线品牌就 ...

我对工具需求没那么大,虽然说术业有专攻,又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最主要的是银子,兜里空咋玩都白搭,所以我就是见到便宜的看一看需求,有才下目前跟了两车都还可以,一个12v哈博锂电起子,偶尔用用大部分时间吃灰,另一个美耐特那个小电磨,同心度不错换个电源用起来挺给力。我要是买电动首选一般都是220v然后dc电源版,锂电几乎不怎么考虑,好电芯忒贵,还点维护,主要我也不是吃这口饭的,所以没必要。

网友:
小乔那么多,回帖的都发一个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静音直驱,好像还是国产充电钻中最常用的B款电池包,虽然做工比不上小钢侠但性价比相当可以了。 ...

可以购买裸机,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然后配家里以前买的国产白菜工具的便宜电池。后来想家里的便宜电池性能都不好,自己也换过电芯,但是保护板都是单mos的,也不想折腾了,就买了双电套餐。
自己把玩开心重要,折腾有时候累。

网友:
刚搜了一下到手250块,不过想想已经128买了雷利讯20V无刷切割机了,性价比比这个好多了,算了不买了!!!

网友:
买来当装饰品看的

网友D:
可以放车里万一车被锁就有用了

网友:
12伏的干不了什么活的  实操21伏的也干不了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放车里万一车被锁就有用了

 可以放车里万一车门被锁就有用了。

网友:
还是太贵了 , 80以内可以考虑

口水小钢侠很久了,一直奇怪没人山寨,锂电钻都做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能坚持20分钟否????

商品详情写了.......不超过1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