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康舒(AcBel)FS7052大风车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21-01-09):
熟悉DIY的用户对于康舒(AcBel)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它是来在宝岛台湾的电源厂商,同时也是全球五大电源OEM厂商之一。康舒电源的品质无可挑剔,在资深的DIY玩家心目中,它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向以高品质示人的康舒电源,拥有非常多的亮点
非常适合注重品质以及静音的用户选购

品牌型号:ACBEL FS7052
电源标准:ATX12V 2.31
输入电压:100V-127V / 200V-240V
输出功率:实标额定1060W,峰值1200W
电源接口:20/24魔术主板接口,CPU P4,2个6针显卡接口,2个8针显卡接口,7个SATA串口  (2个10针,可以改成CPU8针供电)
质  保:1个月
其  它:主动PFC

以上转自广州金桥,感谢码字。帮朋友修两台这个开关电源,应该是联想D20工作站上的电源,说是现场录音时,电工接线误接380V,电源不工作。这几天刚好有空,就抓紧时间打开看看。测量输入无击穿,就直接上电,发现待机灯不亮,风扇不转,无待机 电压。开壳检查,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散热片琳琅满目,遮住视线不方便观察,打手电后,发现有一个散热片上面的芯片坏成两块了,随后就左拆右拆将此芯片搞下来,还好,有字的一面完整,抄写型号网上查找,是电源管理芯片TOP256YN TOP256Y ,五只引脚。检查了其他几个大功率原件,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发现一切正常,随后就网购芯片的等待中,昨天芯片到了后,迫不及待的安装,安装好,接上我的专用开关电源维修灯,200瓦的灯泡。第一下开机,灯一闪常亮状态,伴随电源一声响,并且还有糊糊味道。断电后,赶紧寻找糊味来源,发现是C4甜片电容烧黑了,测量电容两端,已经短路,心想这电容怎么击穿了呢,不管了,线拆下来,掉渣渣了,基板已经碳化,用针小心刮掉碳化层,酒精清洗。也不知这种电容容量,就随手拿了一个钽电容焊上了。上电,灯泡一闪而过,测量待机5V正常了,随后短路启动线和负极,灯泡一闪一闪的,吓我一跳,赶紧断电,就怕管理芯片再完蛋。此时再次想着是不是电容不合适,随后就直接准备拆下钽电容,拆的过程中,烙铁将电容一端和旁边的一个引脚无意触碰了,一声响,基本都打黑了,稳定心神后,擦干净基板,继续上电,看看有变化没,发现待机5V也没有了,指示灯也不亮了,此时维修陷入僵局中,心想是不是之前换电容时,将管理芯片已经完蛋了,
硬着更换了电源管理,上电,还是三无故障,没办法,捋顺线路吧,先找待机电源为何无电,发现一只3.15A的保险管断了,随后焊接新的,上电,灯泡还是一闪一闪,不过这次,我将12V电压指示表接到输出端子上了,看到灯泡虽闪烁,但是12V正常,所以手一只没断电源,约7-8秒后,灯不闪了,熄灭了,一切恢复正常。我才想起测量300V电压,表笔搭上电容引脚,开机,还是闪烁,这时电压才缓慢上升,升到350V左右,慢慢不再闪烁了,但发现电压还在上升,一只到381V停止了,心想这个电压不正确呀,赶紧看电容耐压是450V,生怕电容大爆炸了。不知其他高手是否认为此电压是如何来的。不过可以确定,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太低是无法启动的。最终扣盖了,拿出大功率电阻负载检查,电流12V8A下,运行了两分钟,无异常就扣盖结束了。至此,这台电源维修结束。

这个五脚的电源管理十分不好拆卸,多层板,烙铁温度传不过去,粘住烙铁,不化锡,孔里面锡清理不干净。这个电容也不知如何读数。懒得测量了。

联想自带AcBel康舒 180w电源通病 一些维修解决方法: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35311

网友:
这做工很可以了,比单面板的强多了。

网友:
有的电源不接负载是不工作的~

网友:
谢谢分享,以資鼓勵。。。。。。。。。。。。。

网友A:
主动PFC大电容电压一般在380~390之间,串的灯泡在PFC启动后电流上去导致的闪。这个电源看着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PFC大电容电压一般在380~390之间,串的灯泡在PFC启动后电流上去导致的闪。这个电源看着挺不错的。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