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六个元件 一个不完善的,还凑合的风扇温控电路

楼主(2021-01-09):
反复做了做。

无非是换中功率三极管,换稳压管的V数。
或者搞个散热片。

热敏电阻,其实和三极管一样的,都很小。有的想个蝌蚪。有的又很大个。

楼主:
好几个,乱研究,

网友:
    想学习一下能上个电路图吗?最好把元件参数也说一下我很想改一个12V调速电路;

网友:
电路图呢,能否上传学习一下

网友:
简单,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