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享一个TCL 32寸的奇葩电视机维修过程

楼主(2021-01-09):
咸鱼上看见个电视,100块钱,背光时亮时不亮,顿觉捡漏,马上入手。

到手以后先拆开,测量高压板各脚电压,背光开关和亮度脚2-5V,正常,但发现供电仅有10.8V,不正常,一般最低也得12,拔掉插头空载测量24V,问题应该出在电源板上。

继续拆,发现电源板上接高压板的插头已经烧焦,拆掉,飞线,装回去,深藏功与名。

接上盒子,美滋滋的开始看动画片,片头曲还没完呢再次冒烟,遂再次拆机。发现那个插头附近再次烧焦,清理焊盘再通电,直接着火了,气死人了!但诡异的是,冒烟归冒烟,图像是正常的!

然后索性把负极接在了最边上的大球上,反正负极是通的,检查负极周围没有其他元件,也没有其他通路,直接把负极周围出火花、冒烟的地方连板带锡用小刀全部刮掉,再次通电试机,正常工作了,准备裸着观察一两个小时,确定没事了再装回去。估计是印刷的导线有短路吧

烧焦的地方:

拆机图:

牌子是TCL,太差了,嗯,就是这个寓意

网友:
美滋滋的开始看动画片

网友:
PCB碳化后会导电, 最好把碳化的地方全刮掉.

网友:
这种ccfl太费电,而且容易坏

网友A:
TCL质量不错呀,我家额3台电视都是TCL的,最老的9年,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L质量不错呀,我家额3台电视都是TCL的,最老的9年,都没坏

从另一个角度质量也是不错啊,经历了冒烟、着火,并且在冒烟的过程中图像纹丝不动

网友:
美滋滋的开始看动画片

美滋滋的开始看动画片

网友:
看到了高压板这机子老费电了扔了吧至少165w功耗。

网友B:
建议改成LED背光,就可以高枕无忧躺在沙发上看动画片

网友:
最好把电路板碳化的部分刮一刮,碳化的电路板会导电,容易高压打火。

网友:
重点在
美滋滋的开始看动画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成LED背光,就可以高枕无忧躺在沙发上看动画片

好像改了不如原来的图像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