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意北斗户户通接收机

楼主(2021-01-09):
注意:如意的此款接收机和高斯贝尔第四代户户通接收机主板完全一样,推断主芯片采用的是国芯GX3215高清芯片!

高清户户通接收机特点:1、北斗定位接收模块集成在HD7610高清接收芯片内 ,由北斗户户通高频头的北斗接收天线(铝壳外的铁片)接收北斗定位信号,放大后传到主机的HD7610高清接收芯片进行位置识别
2、主机不需要插入CA智能卡,代之以加密芯片(又称为硬件安全模块  英语为:hardware security module,缩写HSM  即主板上QFN20封装  丝印为A213290   0102F4A0的芯片)替换。
3、主板上QFN20封装的硬件安全模块(加密芯片)丝印为A213290  0102F4A0,其中0102F4A0代表户户通接收机主机下面标识上HSM  ID的后8位数。
参考资料:1、同方微THK88安全MCU芯片(高斯贝尔和锐锐科第四代户户通接收机采用     2、瑞莎R5H30211安全MCU芯片规格书

补充内容 (2021-1-19 19:07):
北斗定位接收芯片TD1030合封在高清接收芯片HD7610内边,二者间的数据通信总线合封在芯片内部,外边没有相关总线端子,且北斗芯片的固件不可更改。

网友:
4代机?能收高清的吗?

网友:
中9的接收机顶盒?
要买一个

网友:
如意这款接收机质量不错,当年第一代户户通刚上市的时候,我给人装的就是这个牌子,毕竟这是我们老秦人自己的产品,我们信得过,后来给人安装天地星免定位的户户通。

网友:
HDMI输出,机器能收高清节目了?

网友:
用的25还是29?

网友A:
竟然有HDMI接口的户户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有HDMI接口的户户通了!

多年以前的户户通双模三代半机都有HDMI

网友:
不知楼主在哪里买的

网友B:
四代机现在什么价啊?开户麻烦不?

网友C:
我的也是如意,另一个型号,感觉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如意,另一个型号,感觉缩水了!

你把如意北斗户户通接收机内的几个集成块拍的清楚些,最好来个特写!

网友:
首见北斗四代拆解

网友:
四代机现在可以自助开户了,当然要在覆盖区,非服务区可以用三代半,现在高清节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

230元左右

网友E:
户户通北斗四代服务区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代机现在什么价啊?开户麻烦不?

听说可以用手机app自助开户了,前提得在服务区域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户户通北斗四代服务区是怎样的?

官方查询地址:http://www.huhutv.com.cn/col/col960/index.html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连电源板都没了,改12v外供就不需要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