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写保护IS903 LED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21-01-09):
买了写保护903,这个写保护指示灯很奇怪。空板插上写保护打开指示灯亮红色,旁边不知道什么作用的蓝灯也会闪。

单贴的话旁边蓝灯就完全不亮了。双贴这两个灯就完全不亮了。【读写指示灯都还正常】
开卡设置调好几次都不对,来论坛请教大佬
贴的是东芝TH58TFT0DFKBA8J和TH58TEG9D2HBA89都试过,一样情况
现在开卡使用都正常,就是指示灯不能用,有强迫症。

网友:
是不是灯旁边俩电阻飞了

网友A:
我只知道这俩灯亮不亮,除了写保护开关 ,起作用的就是这俩灯两边的小电阻,左边的应该是0欧,因为我自己替换过,右边的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啥帮助
顺便,你量产的时候是不是把开关拨到写保护上了?或者没在设置中烧入写保护fw固件,或者指示灯默认设置为关闭?这些坑我都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这俩灯亮不亮,除了写保护开关 ,起作用的就是这俩灯两边的小电阻,左边的应该是0欧,因为我自己替 ...

量产完写保护开关是有作用的,就是led没反应。量产软件里led设置怎么改出来都一样,led没有任何反应。很奇怪

网友:
我贴了好几个都没有过楼主的这个问题,量产里的设置应该只能设置那个读写灯,然后蓝灯会和读写灯一起闪动,但不会有呼吸效果,开写保护就红灯亮。有没有可能是LED被吹坏了。

网友:
发重复了,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