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充电器

楼主(2021-01-09):
画的18650双电池充电座外加一个小东东。
正面

反面

裁开后做的其中一个成品

反面

其中一个成品和代换下来的两个东东的刀刻板,另外一个东东已装上用上了,就不上图了,各位可以猜猜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用TYPE-C座子多好。。。

网友B:
还洗板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洗板了··不错

不洗不行,松香一热就粘乎乎的,还容易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YPE-C座子多好。。。

统一接口,好多东西全是迈克USB的。

网友C:
还带猜谜的,我先问问有没有奖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带猜谜的,我先问问有没有奖品?

哈哈,小悬念,其实就是把去年还是前年改的那个燃气灶供电板顺到这次打样拼了个板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小悬念,其实就是把去年还是前年改的那个燃气灶供电板顺到这次打样拼了个板而已。 ...

家里的燃气灶用的一号电池,很久没换过了,这次寒潮降温直接给冻没电了,做饭做到一半,把燃气灶掀起来换电池,这叫什么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燃气灶用的一号电池,很久没换过了,这次寒潮降温直接给冻没电了,做饭做到一半,把燃气灶掀起来换 ...

我的也是用的一号电两节,带电磁阀熄火保护的,一般能用一年多。但不爽的是它电不多了就打火弱,感觉要死不活的。所以干脆就改手机电池上去了。充一次电也能管一年左右,好像是1150MAH左右的诺鸡鸭电池,没电就接个充电宝上去充一个多小时,边充边用也可以。实测了,点火时开电磁阀会有一个400多MA的电流(开阀和点火升压电流),阀开了就只有40MA还是20MA左右(记不实在了)。角度刁钻,将就看吧。

网友:
高温啊兄弟,别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用的一号电两节,带电磁阀熄火保护的,一般能用一年多。但不爽的是它电不多了就打火弱,感觉要死 ...

用1号电池不是问题,问题是要把燃气灶翻过来,拔掉燃气管才能换电池,这个麻烦。改锂电之后没电了,直接充电这个方便,锂电续航倒是其次,没电就充呗。

电磁阀开机+打火瞬间400mA的电流,6206能不能撑住?我记得6206输出最大250-300mA的样子。

网友:
这手工必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号电池不是问题,问题是要把燃气灶翻过来,拔掉燃气管才能换电池,这个麻烦。改锂电之后没电了,直接 ...

这里有个小窍门,用国产的芯片可以。用原装的就不行会打火弱,并且打嗝,反复的开电磁阀,可能是过流保护的原因,多个IC并联没试。所以建议用国产的,只是静态电流从1UA变成了6UA,并且不会损坏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小窍门,用国产的芯片可以。用原装的就不行会打火弱,并且打嗝,反复的开电磁阀,可能是过流保护 ...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学习了

网友:
充电都是可调电源把电压调4.23左右直接给电池充电,没什么专用充电器一说

网友D:
中间打一排孔,拼版直接掰
LED限流电阻一个就好了,正极接一起接电阻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打一排孔,拼版直接掰
LED限流电阻一个就好了,正极接一起接电阻到电源。 ...

是仔细看贴子的人。打一排孔怕审不过,还有扳怕边不齐整,我是打了2个定位小孔再用勾刀划的再扳。限流电流是本来应该只用一个到正极的,两个电阻是为了方便红绿各自调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仔细看贴子的人。打一排孔怕审不过,还有扳怕边不齐整,我是打了2个定位小孔再用勾刀划的再扳。限流电 ...

我刚做的功放,就是一排孔,拼的多个部件,照样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