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天冷的邪乎,担心柴油车冻油,再来做个门

楼主(2021-01-09):
今年的天冷的邪乎 我的车是柴油的 总是担心冻油 虽然不是露天 但也差不多了

这里没个门挡 刮风进土 下雪进雪 下雨潲雨

开始打算做卷帘门  但思来想去 还是做个普通双扇门吧

找出纸笔卷尺 粗略算一下  去备料

钢材市场走起

路面的积雪还没化完

买好回家

4根3X5的镀锌管 两张阳光板花了240元 管子在市场那里先按尺寸截好 不然我也拉不回来

钻尾螺丝等小东西花了20元 焊条家里还有点 不用买了

找出焊机

先把框盘起来

焊上合页  这有点缺憾 合页没买到大的 不然用两个就可以了

门扇焊好后摘掉  打膨胀螺丝先把框固定到墙上  (现在是第二天了 框是头天傍晚装上去的太冷了 就没拍图片)

焊接好上部梯形部分 刷好漆

把阳光板固定上去

左面的门扇装上下插销

顺便吐槽一下这玩意儿的电池   根本没怎么用 一会就没电了 唯一的好处就是三挡调速

密封胶处理边缝

里面也要打

主体完工   是不是缺点啥? 对 缺锁!

淘宝转一圈 找合适的锁 下单

到货

拆来 改装一下 去掉不需要的部分

这面也得改

锁舌换个方向

先用螺丝临时固定一下

确定打孔位置

焊接上固定锁体的铁管 打好穿锁把手的孔

另一扇门上也要焊铁管

两扇方别装上锁的两部分  用抽芯铆钉固定

装好是这样的

仔细看看  这缝隙。。。。。。。。。。。。

受不了 受不了

继续淘宝 下单密封条

嗯 治愈了。。。。。。。。。。。。

完成是样子

最后是工具图   还有插电角磨机没入图

这门已经做好好几天了 完工后正好赶上山东少见的寒冷天气

零下18-19度的天气下 车停了两天 预热后一把着车 要知道我车里加的是0号和-10号各一半的“-5号”油
忘算了  材料成本不到300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节省人工费280看着再买点啥工具把哈哈

网友:
刀玩得好也就不说啥了,做个门都比我强,你不务正业了啊

网友:
来晚了,只能手持鸡腿后排垫脚来围观(←←)

网友:
锂电池在低温时放电能力会弱很多,镍电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省人工费280看着再买点啥工具把哈哈

280是不够的 说了你可能不信 我这里包工料做这么个门得一千左右

网友B:
柴油版H5吗?好车啊

网友C:
我就问一句,过年这个门贴不贴门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柴油版H5吗?好车啊

是H5它哥 H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问一句,过年这个门贴不贴门神

现在也没几家贴门神了吧

网友D:
看见这个门楼子我就想说肯定是中原地带的,山东河南喜欢这样盖房子,厨房在东边,卫生间在院子西北角,猜的对不,本人坐标烟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这个门楼子我就想说肯定是中原地带的,山东河南喜欢这样盖房子,厨房在东边,卫生间在院子西北角,猜的 ...

网友:
最后图工具不错好评

网友E:
这锁没看懂,只能从里面面开,外面是摆设?

网友:
门也做的漂亮
就是有点担心沉降后能否锁上,看着精密度高哦

网友F:
强! 合页是不锈钢的?
但是。。。。。。。。。。。。。。。。。。。。。。。。。。
门上的横杆一大一小,一粗一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 合页是不锈钢的?
但是。。。。。。。。。。。。。。。。。。。。。。。。。。
门上的横杆一大一小 ...

细的是原先的余料 全用一样的就得多买一根6米长的整料 用完又得剩下4米多  不合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锁没看懂,只能从里面面开,外面是摆设?

怎么可能是摆设呢?那不是给自己挖坑嘛 !只是我拍的图片少了点 好多细节看不到罢了 装这把锁用了小半天 费了不少功夫呢

网友:
确实省了不少人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