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制小车发动机废气循环油气分离器

楼主(2021-01-09):
自制小车发动机废气循环油气分离器,2011年的1.5自然吸气的老爷车近气岐管里存留有很多有异味的黑色油水,发动机烟筒排出去的气夜刺鼻男闻,本来是想学营运撤私改曲轴箱废气直排都是我没有想好如何解决发动机曲轴箱强制通风系统循环问题,所以就想在废气循环通向发动机进气的途中,把大车潍柴油气分离器移花接木改装过来,大车废弃管直径有3厘米,小车废气管内径只有0.08厘米,找了一个能串小车废弃管的铁管,找了二个螺母焊接刚刚好放进分离器进出口,上面进气在里面的2层钢丝网中旋转,把油与水分离出来漏下去,分离好的废气进入发动机再次燃烧,从此气门不会结碳,发动机燃烧室没有废机油,未燃烧完的废气,发动机机油里的水分不参与燃烧就木有更加有力了,现在新出得贵车都自带油气分离气了,贵车不用慌哈

网友:
错别字太多了

网友A:
我觉得钢丝网没有塞钢丝球的好···就是洗锅用的那种不锈钢钢丝球

网友B:
感觉这玩意有用,对于不烧机油又机油过度消耗的车应该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钢丝网没有塞钢丝球的好···就是洗锅用的那种不锈钢钢丝球

这个潍柴油气分离器的过滤网是双层的,里面空间大可以加钢丝网球进去,但是明天我安装了运行几百公里看看效果,原装进气是能产生旋转空气的,所以暂时不家钢丝网球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玩意有用,对于不烧机油又机油过度消耗的车应该很有用

这个废气主要就是活塞环漏在发动机里的未燃烧完的油气,新机油是没有汽油味的,老机油有汽油味就是这样的,

楼主:
现在以经安装上到车上面去了,怠速运行到发动机水温2格,烟筒出现白色的水雾滴水,爬在车后去闻尾气没有一点异味,,跑完这箱汽油,看看油气分离器能分离多小水与油出来,我自信比网购烟盒大小的机油透气壶强一点

网友:
大车在油气分离器哪里能找到。

网友:
473qb发动机,L15a阉割版。

网友C:
我改的直排,怠速有改变,加速也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直排,怠速有改变,加速也有力

怠速是高了还是低了?压力改变会怠速很高,所以我改得不能漏气

网友D:
我们长城m4改的时候是放气泵上的那种油器分离器,跑上几k公里得放放水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于大众EA8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长城m4改的时候是放气泵上的那种油器分离器,跑上几k公里得放放水

气泵的油气分离器会不会噻网太密了???这个是最好通过率最大化最好,有空气阻力就怕堵塞不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于大众EA888

这个能不能用到其他的车,这个我不知道,我就是抛砖引玉的告诉大家一个改善气门结碳,进气歧管减小有废液体存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泵的油气分离器会不会噻网太密了???这个是最好通过率最大化最好,有空气阻力就怕堵塞不通气 ...

不会的挺好用的,就是冬天油水混合后有点恶心哈。

网友:
nnd 我的涡轮车有2个废气口不同工况从不同的口出,我只在进气歧管加了机透,中冷那边没有,估计中冷里已经都是油了

网友F:
机油蒸汽是通往进气歧管混合进去燃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油蒸汽是通往进气歧管混合进去燃烧的

目的就是不让机油蒸汽进入进气歧管参与活塞室内燃烧,过滤后的曲轴箱废气正常进入进气歧管,没有机油参与燃烧的尾气闻起来没有一点异味,气门与节气门更加干净

网友(2021-02-12):
引用 楼主:
目的就是不让机油蒸汽进入进气歧管参与活塞室内燃烧,过滤后的曲轴箱废气正常进入进气歧管,没有机油参与 ...

不接回进气可以?直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