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今天弄了个大号“优盘”

楼主(2021-01-09):
今天弄了个大号“优盘”

usb3.0下测试的。

楼主:
海力士pc601 1t+奥瑞科rtl9210硬盘盒。

网友A:
RTL9210这个NVME转接主控不太行 发挥不了NVME硬盘的性能/搞的还不如ASM1153E+SATA的性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L9210这个NVME转接主控不太行 发挥不了NVME硬盘的性能

我也发现了!变慢了!之前那个标王用另一种芯片,速度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9210这个NVME转接主控不太行 发挥不了NVME硬盘的性能/搞的还不如ASM1153E+SATA的性能好 ...

本来就是用的usb3.0,速度就已经减半了。

再用3米长的3.0延长线又损失了至少10%

网友:
无聊,也贴一个SATA协议M.2接口Orico定制JMS芯硬盘盒+创见128G的测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