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小爱音箱Play LX05

楼主(2021-01-09):
拆一个小米小爱音箱Play

转到底部,螺丝在脚垫下面

找不到镊子,用手强行抠出来

四个脚垫完全一样(反光是闪光灯的锅,正常光线下不会反光)

拧下螺丝掀开底盖,黑色的就是音腔

螺丝特写,银色的是连接音腔和外壳的螺丝,黑色的是音腔的一部分

把音腔抽出来(也可以从顶部的按键往下推,但是顶部按键不分方向,可能会装错造成额外工作)
音腔的侧面,主板和底盖都是固定在音腔上的

拆下音腔的底部

现在喇叭可以直接拿下来(为啥后面的磁铁是歪的,求解)

喇叭的参数

把音腔翻过来,拆下主板
正面

背面

网友A:
有个同款的,音质不怎么样,唤醒也不太灵敏

网友B:
喇叭第二块磁铁歪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的,音质不怎么样,唤醒也不太灵敏

我这个没啥毛病,就是蓝牙有时候会连接错误,应该是被啥干扰了,之前买的也会,去售后给我换新了,用了两个月又开始连接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喇叭第二块磁铁歪了不影响使用。。

那第2块磁铁有啥用的?第1块磁铁上有一块铁,都把磁场闭环到铁上面去了,后面再加一块有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喇叭第二块磁铁歪了不影响使用。。

如果是玩HiFi音响的,对音质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玩HiFi音响的,对音质有影响

但对于这个音箱来说这点影响不大。。
HiFi音箱做工不会这么差,就算是这样,木耳朵也听不出来hhh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第2块磁铁有啥用的?第1块磁铁上有一块铁,都把磁场闭环到铁上面去了,后面再加一块有啥用 ...

增加重量吧

网友E:
我也在网上花了20买了一个坏的 和这同款 收到是喇叭坏了 声音特别小 后来在网上搜了好久买了个喇叭换上好了 不过这玩意的音质啊 真是一言难尽 也就是能出声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网上花了20买了一个坏的 和这同款 收到是喇叭坏了 声音特别小 后来在网上搜了好久买了个喇叭换上好了 ...

木耳听不出来无所谓,我之前想买个坏的改装到卫生间集成吊顶里面,一直买不到

网友:
我的小爱耳朵不太好~

网友:
我的这个喇叭坏了,6欧2寸的喇叭不好找

网友F:
都拆了没顺带搞个输出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拆了没顺带搞个输出口么

打算卖的,回回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耳听不出来无所谓,我之前想买个坏的改装到卫生间集成吊顶里面,一直买不到 ...

你这主意太棒了我回去就干 哈哈哈哈哈

网友(2021-02-14):
这个喇叭又是大磁钢又是双磁,怎么功率才5w?

网友(2022-07-16):
小米的品控真的不行,软件也差,老是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