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非常奇怪的事,鼠标引起WIN10蓝屏

楼主(2021-01-09):
小米2代双模,用蓝牙模式,平均十几分钟就要蓝屏,用其它蓝牙鼠就没问题,这是鼠标原因还是系统原因?

网友:
我加一个USB的hub后win7经常蓝屏,毛病也找不到。只能拔了了事

网友:
win7-WIN10不支持该设备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导至的,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动一下鼠标,或者插个手柄,电脑就蓝屏了,
记得代码是CRITICAL_PROCESS_DIED,不知道楼主也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动一下鼠标,或者插个手柄,电脑就蓝屏了,
记得代码是CRITICAL_PROCESS_DIED,不知道楼主也 ...

这个倒是没注意,不知道后来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注意,不知道后来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后来这个情况又莫名消失了,就一直没有管,可能是随机事件。。。

网友:
把驱动卸载了用win10自带原生的就不会了,最多蓝屏几次就自动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动一下鼠标,或者插个手柄,电脑就蓝屏了,
记得代码是CRITICAL_PROCESS_DIED,不知道楼主也 ...

我更新我的电脑的采集卡的驱动后,也蓝过几次屏,代码也是这个。最后折腾一番发现是采集卡软件字体的问题,调成英文版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