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维拉的棘轮螺丝刀怎么样

楼主(2021-01-09):
有用过的么
想入手个试试水
淘宝200多 天猫300多

网友:
棘轮装置个人感觉不实用,我也用棘轮的螺丝刀,但是基本上都是用固定档位。

网友:
三个棘轮手轮手柄,我就没用到过,

如果只是家用拧螺丝,买个二三十个手电钻,比这玩意快多了,

如果是工作用,问问那些干活的吧,耐用就行,

网友:
棘轮关键,螺丝与工件之间的摩擦力,摩擦力小,反转手柄 螺丝也跟这转,作用不大。用过几次棘轮螺丝刀后还是觉得还是电动的省事。

楼主:
好像都不是很推荐啊

楼主:
已有博世go2,和博世18v锂电钻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端的,只有一个坛友推荐30多元牧田的。不过不一定是真货,但比以前用过的两个杂牌棘轮强多了。感觉非常实用,特别是拧比较长且不太适合电批的螺丝或懒得去拿电批时,比普通螺丝刀体验好很多,现在只要这货在手头就不愿用普通螺丝刀了。

网友:
好看点,摸着不错,插上批头有点咣当,别的没啥

网友:
VESSEL 的棘轮罗丝刀 不错  比电动的轻很多  跑动多爬上爬下的时候方便

网友:
说实话,便宜锂电起子满街飞的时代,棘轮有点左右为难,打螺丝多指定电的省力,打螺丝少吧,啥螺丝刀用起来都差不多。棘轮结构也不是很复杂,爱玩自己折腾一个吧。
[工仪] 用简单材料DIY棘轮螺丝刀

网友:
电动的不香吗

网友:
我有个kobalt的棘轮,做工和手感都很好,但是跟2楼一样,从来只用固定档位,棘轮用不上,留着嫌烦,被我给出了

网友:
我只知道维拉这种大号的螺丝刀,手感比较差,因为它适合欧洲人的巨人手掌。

网友:
鸡肋!别买!要快就上电动!

网友(2021-02-09):
螺丝刀的棘轮啦电动阿还有扭力阿。这些功能都是在流水线上或者专业拆装人士用的,普通个人家庭完全用不上,即使用也就一两次。玩的性质更多把。

网友:
棘轮的优势是方便计算拧螺丝的圈数,适合精细作业,中国人干的都是糙活,基本感受不到这个优点。

网友(2021-03-15):
首先我们要区分手动工具和电动工具应用场景是不一样的。电动适合连续大工作量的活,工具本身体积重量比手动的大。
棘轮螺丝刀作为手动工具的一种主要用在自攻螺钉上,没有电动工具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试试拧自攻螺钉普通螺丝刀和棘轮螺丝刀的区别,同理还有棘轮扳手。
只是现在电动工具的价格便宜普及了,很多人手动工具用的少了不太了解他们的作用。

网友:
电动,棘轮,换头,伸缩通通都是专业与流水线上的产物,家里就两把,一十字各一把基本就够了,现在如果大件需要组装基本都配赠内六角扳手。所以一般家庭'只要不是发烧友或流水线这些基本都是买来玩。

网友:
这个我有,棘轮的用的少,使用中晃动也比较大,816R我是常用的。

网友:
上自攻螺丝,我都是用博士的10.8无刷GDR小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