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毁个暴力风扇20201205-1206

楼主(2021-01-09):
20201205 周六 晴天
    早7点起,8点出来,有点霾,好容易来到门市,无活,

    一上午,整理半桥,小不点说给因果修的那电源

    (昨晚总算给他出谋划策修好了,不炸管了,可输出整流半桥又坏了,还不好找,

    我手里多得是2045这路的,但是他非找20100,参数太高最后只找到两三只,

    想再给找俩20N60什么的看看他还用得着什么,给他凑一小盒件让他去折腾,他还不要,

    最后找到一家,倒是也便宜,1毛5一个,运费4,打算去买,

    那咱就鸡贼一回吧,反正借此机会整理了一下半桥的型号,归类,

    10点多,昨天修锅的又来了,确认是温控的事,要换温控,

    我这瘫了一桌子的件不好收,直接在椅子上拆锅,换个温控,搞定,

    因为昨天收了5¥今天再收他10¥就得,凑十五就对了,

    他拿出一把都绿的,我还得找俩黄棕色的,打发走。

    后来收拾完半桥们,也11点了,开机。2020年12月5日11:03:57

    下午3点半来,还是没活,白玩一下午,对面总算开始干活了,开始打垫层,压马路呢,

    看来这几天是甭想从哪过了,都成台阶了,

    估计也是想利用周六日两天时间,把那马路完成硬化,再开学就不是这土道了。

-----------------------------

20201206 周日 晴天
    早7点起,8点上班,到育才街就直接往北,走胜利路,

    在桥西走北线去人民路,从监狱后边绕过来,

    (反正南边修道,怎么也过不来,没近路可走了。)到门市大概也840了吧。

    一上午也没事,傻小早上说了句今天下午可能去你那,就不说话了,

    唉,平常,总是没话找话,废话多着呢,这连着好几天,也不怎么说话了,

    要说昨天,他去给不知道谁家修了俩电脑,谁知道那是什么单位啊,野--种会?还是幼儿园?

    看见他发的视频,先是骑什么动感单车发电,

    后来又在空荡荡的差不多一百三平的空房间里边在墙上投影唱K,

    说是给换了俩500的硬盘(也许是一个?)

    头一天跟我谝呢,现在硬盘真便宜,50块钱就一个500的,

    说是第二天要给人家修电脑,换硬盘。

    结果一折腾一天,回来挣了147,都交电费啊买东西消耗了,

    然后,当晚又不怎么说话了,今天也是,又一早没话。

    好在上午倒是没闲着,9点半民歌来,拿来个金灶的电茶壶,

    茶海上的那种带自动转头上水的,不加热了,E3。

    先直奔壶去研究,拆开壶,发现这种六环和我那种五环不兼容,

    它里边的三环是地,加热,都是类似标准三环座来的,但是再往外,

    四五竟然是一个墙的两面,都带金属带,恰恰是它,正是100K的测温电阻的两头,

    在最外圈,是干烧保护,也就是地和热敏电阻金属管的外壳,通过一个硅胶圈跟地隔离,

    只有有水,才导通,所以,考虑到这些都是压铆的,不稳定,

    干脆,挨个的处理一遍,都上锡点死,这样就好多了。

    装上,还那样,偶尔出温度数字,不然就是888,很麻烦,

    当时已经快11点了,他等不及走了,期间,来了快递,我49.9买的绞肉机来了,

    本来是59.9,券顶10¥后,等于49.9,谁让那天老太太提这茬呢,

    后来给她查了一下,有这么一款,比她在超市看见的一百多的便宜多了,

    所以也没经过她同意就买了,给她个惊喜吧。

    你要说买,她肯定拦着,花那钱呢,可是,真买了,也就坦然受之了,所以,不能商量。

    今天总算到了,拆开试试,再打算收起来,怎么也收不起来了,只好先扔一边。

    后来民歌不等了放下修,让我修好给打电话,

    于是,我就继续研究,拆开,拆下底座,发现可能是两层之间的触点够不着某一边,

    于是,重新上,调整,但是没用,还是那样,很头疼,太费劲了。

    期间又来个男的,配钥匙,这种小号的NO牌的打坑钥匙,咱还真有坯子,

    于是,一对一复制,复制了两把,希望完美吧,

    跟他说如果有问题拿来咱再修修看,打发走了,收20¥网付。

    继续修,最后,想到一个损招,在这检测的插座那边红黑黄(黄是热敏电阻外皮)

    细线的三针座上在红黑处并联474电阻一个,这样,机器识别为--5°c,

    这相当于放大电路的偏压,录音电路的偏磁,给它一个偏压信号,让它随时可以工作,

    这时候,如果蹲上个壶,马上就显示正常温度

    (毕竟,那电阻小嘛,所以说470K相对于100多K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说明检测电路本身可能存在瑕疵,明明接入了电阻,也不显示,这样就正常了,这叫药引子。)

    经过这样偏方修的壶,做了个全开,没问题,好得很,啥事没有,完美修复。

    完事开始收拾桌子,打电话,民歌说下午来,

    唉,你下午来,傻小也下午来,保不齐那配钥匙的下午找回来,真是麻烦。2020年12月6日12:14:55

    下午3点半来,刚到菜市场,离门市还有一里地,电话响了,

    关键那时候,身后跟着好几辆汽车,周围又是一堆碍事的人,

    稍不注意,不是前边撞就是后边蹭,接不了,只好往前冲,

    结果到了监狱这边也挂了,我一直来门市吧,或许是民歌,或许是傻小?

    反正想等就等吧,马上就到。到了门市附近,看见路边傻小穿着红色工装打电话呢,

    我看见他冲我一呲牙,以为他看见我了呢,我喊了一声,过来吧?走了。

    结果到了门市,没人,这小子跑哪去了?

    开门摆上东西,还是见不到人,回电话,这厮竟然等不及走了,好歹叫的及时,回来了。

    这次没什么可给的,拿来个12V的8x8风扇,还有一块空板子,

    拆完了周围件,就剩下个单片机了,连F都没放过。

    就这俩玩意,然后拿来个航嘉小电源改的三输出电源,说是不启动,

    拆开这一下午就研究这玩意,拆开就没病,只是风扇皱吧,加油,没事了,

    又折腾,反正我是没坐了,等着吧。他当主角。

    期间,来个女的,说电动车遥控不能开车了,我一看是个带电门锁的车子,

    这是图省事,非愿用遥控,结果没带钥匙,遥控没反应,只好修吧,

    一测充电口没电,她说那就充电吧,我说一点电都没有,充什么电啊,没电。电瓶断线了,

    跟她几乎同时到的是民歌,他不等了,问我修好没有,

    我说修好了,他拿出来,我简单描述一下维修的困难,最后收他20¥网付,走了,

    这女的车子拆开踏板盖,四个螺丝墩子都掉了,

    一看第三第四俩电瓶的U形线断了,难怪她一动车子还滴滴BJ两下,

    重新做头,拧上,收她十块。感觉有点静默,好像嘟哝个什么,我没听清,倒是也付款了,

    最后弄好后,又给她搭了3长4圈(3个加长6MM螺丝,4个粗孔的垫圈)总算搞定,打发走

    (这十块钱没白收你的,别不平衡)

    于是乎,今天一天就3个活,收费50¥,期间那修锅的老头又来,说换了温控就又来回跳了,放下修吧。走了,

    结果回头试锅还真是,有水就跳,说明加热盘跟锅底已经脱离了,没法子,这病没治,只能傻用了。

    傻小忙道18点才走,临走也不忘了来的目的,要那俩给他改好的高压模块,

    还得要3个400V的1-3UF的电解,都给他吧。

    我18点半赶紧开机录入,完事赶紧走人。2020年12月6日18:42:24
没事拆个暴力风扇吧,这个因为错接了32V,瞬间抖三抖,就挂啦。

网友A:
我又来看小说来了。

网友B:
尼德科的四线,带调速测速的风扇,感觉应该是打印机用的

网友C:
泡壶香茗,看民间维修故事

网友:
那轴承如果是好的应该留着备用,我有个大概5020的想弄出里面的轴承发现无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势插入。。。

来的利索。。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来看小说来了。

你这赶场比我说书的跑的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德科的四线,带调速测速的风扇,感觉应该是打印机用的

这个就为了驱动个单相电机,那线圈就一个,只有俩线头,如果我用线夹子断续碰它,靠自身转动的断续火花,也能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壶香茗,看民间维修故事

等个愣登,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为了驱动个单相电机,那线圈就一个,只有俩线头,如果我用线夹子断续碰它,靠自身转动的断续火花, ...

LB11961 单相双极性马达电机驱动,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为了驱动个单相电机,那线圈就一个,只有俩线头,如果我用线夹子断续碰它,靠自身转动的断续火花, ...

我几年前试过用自动极性板也可以,不过得要加限流电阻合适电源以免烧自动极性,如果会用洞洞板开发,可以结合EG477霍尔带N加P功率芯片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B11961 单相双极性马达电机驱动,你说的对

这玩意我怕买了回来也换不上,太考验焊功了

网友:
修鍋換溫控,收費10元。
配鑰匙,您配幾把,2把鑰匙收費20.
修帶溫控的壺,改電路實現了正確顯示和加熱,也只收了20.
修電動車,重新連接了斷開的電瓶接線,又貼進去幾個螺絲,才收10塊錢。
兩天一共60塊錢,如果不喝水、不用電,夠4天的房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