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计划买或者DIY一个应急启动电源,需要大家给一个建议

楼主(2021-01-09):
我这里冬天都是零下20~30度,平时每周开一次车,经常无法启动。我的原车电池用的时间较长,大概5、6年,后来换了一块,才用2年就感觉不行(一直怀疑给我换的是翻新电池),一直都是用我单位UPS淘汰下来的铅酸蓄电池(12V 38AH)辅助启动,但是放电电流好像比较小,有时也无法启动成功。因为UPS淘汰下来的铅酸蓄电池太沉(25斤)并且启动也不给力,打算买一个应急启动电源(一个亲戚用的是小能人16800mAh的,139元,说效果不错),但是看了它那单薄的身材,以及官方旗舰店偶尔出现的负面评价(大部分都是说有效,个别说无效甚至爆裂、燃烧的),又犹豫了。不知同样的投入,DIY一个应急启动电源是否更靠谱一些。如果DIY是用电池好还是用法拉电容?能否给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意见,谢谢!

网友:
法拉电容更安全,但是存不住电,还需要备另一个小的12V电池给它充电。

网友A:
直接就是四串的三元,平时不用给充到16伏左右(单体3.8-4伏随意)。要用的话接上就能干活。用4串可以把均衡电路省了。甚至可以直接上车做专用启动电池。唯一就是单体要用高倍率的电芯,价格有点高。
法拉电容体积太大,但是干活真不含糊。我的一组3000F,6串的电容,实际算起来相当于1安时的电池。所以电池其实有个4安时就足够了。

网友:
二手要不要,矿坛有人出,三小时前发的帖,标题"78....."

网友:
四串26650磷酸铁锂

网友:
用电池,我有一组3S的三元动力电,特意买了接头和夹子,现在就等车哪天每天好应急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如果有这方面经验的,说的能否更详细一些。如用什么型号、什么容量的,或者给个链接也行。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论坛找了一些贴子,初步打算用超级电容了。因为总是感觉电池的寿命不可靠,需要精心维护。

网友B:
同样需要,看坛子里有人用18650的,手里有几节手钻上拆下来的,不知道几C放电的18650,有空做一个试试,只给电瓶充电用,手里有个12V的充电器,每次都拆电瓶,太麻烦了

网友C:
外接太阳能电池板补电吧,这车开得太少了,很伤电瓶的,车顶放电池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需要,看坛子里有人用18650的,手里有几节手钻上拆下来的,不知道几C放电的18650,有空做一个试试,只给电瓶 ...

我用的是拆机韩国的方电容,冲到15V现在半年了还有13.8v,也不是大家所说的放电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太阳能电池板补电吧,这车开得太少了,很伤电瓶的,车顶放电池板,

这个想法几年前就有过,但是冬天阳光总是被楼房挡着,怕没有阳光直射时太阳能电池板电流太小。哪天有时间试一下没有阳光照射时能输出多少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下单了一个16V 500F的电容组,等到货后找时间试一下。

网友:
如果室内有车库能专门取电 直接一个专业汽车充电器长期连接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是四串的三元,平时不用给充到16伏左右(单体3.8-4伏随意)。要用的话接上就能干活。用4串可以把均衡 ...

和我的做法一样,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612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的做法一样,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6126

难得遇到一个会折腾而且折腾出来有水平的哈哈~~老坛子图片都挂了。
市场上出售的都是3串三元串一个大电流肖特基防止启动后的电流倒灌,满电也只有12.6伏还有肖特基的压降。而且三元满电存储还容易怀孕。铁锂四串倒也合适,也是接近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了。均衡电路不能省,所以还是4串的三元最省心。有条件可以上升压电路给启动电池充电。我车上就是6串的钛锂电池独立启动,把发电机的14伏电压升压到16伏左右给钛锂充电。

网友:
有UPS电池直接并组法拉电容就行了
UPS电池提供电容量
法拉电容提供启动的大电流

网友:
用航模电池不香吗,本人实测,做汽车应该急电源是完全可以的,实测一次打着2.0量的小汽车,耗电仅5%左右,电池无发热现象,轻松的一把就着,本人刚好有一组多的,有要的可以看我的贴子联系我,价格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买了一个16V 500F的电容组,用了两次感觉还可以,就是有些笨重。也考虑过电池,但是总是对电池的品质和使用寿命有些担心。

网友:
用超级电容吧,充满电(自放电小),可以启动至少3次,不放心的话,车上自备一个充电器,利用车上的蓄电池充电,安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