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天气太冷,充充电

楼主(2021-01-09):
太冷了,冲冲电池,别哪天启动不了,还好没多久就充满。
老家伙和新玩意的合照
马力直接↑一倍了,感受上是差很远囖

网友:
充到14V就好了吧,别整这么高啊

网友A:
我是这样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充电的。

还有这种骚操作....

网友:
只有你最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充电的。

这操作溜溜溜

网友:
本来就可以通过点烟口给汽车充电8a完全无影响,好多汽车都是这么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充电的。

大号的充电宝啊!

网友B:
英朗隔音好不好(相对同级别)?感觉路上多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朗隔音好不好(相对同级别)?感觉路上多了很多

还可以,胎噪相对明显,柏油路面很好,风噪要120以上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充电的。

不错呦,小电瓶2串的?

网友:
我的别克老凯有时候开了十几二十分钟,停车几分钟就很难打火了,不知道为啥,火花塞新的,电池没问题。有空清洗一下节气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充电的。

这个充电方法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充电的。

这样充,是不是要把钥匙拧到on,全车通电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充,是不是要把钥匙拧到on,全车通电才可以?

拧一格就得了。
不用拧到第二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拧一格就得了。
不用拧到第二格。

拧到第一格也会有待机耗电吧,好像是收音机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拧到第一格也会有待机耗电吧,好像是收音机通电的

收音机关掉时的静态电流很小,正常是不到50MA
这时基本没其他啥设备耗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朗隔音好不好(相对同级别)?感觉路上多了很多

主要是胎噪声,这货后轮没内衬。

网友:
我的启停也失效了,车开的少,电瓶基本都不满电,改天测下cca看看如何先。

网友(2021-04-29):
用电动车的48转12DC~DC改一下电压14,5v,用小电电的电池给车充电,地库没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