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无气罐空压机,经过一个月折腾终于初步成型

楼主(2021-01-09):
经过一个月的折腾终于初步成型了,由于没有气罐现在压力设定在10公斤2秒就自动停了,一打开球阀马上就启动了,用一卷新的8mm气管接上打满10公斤压力大概15秒左右,用射钉枪可以打10个水泥钉左右初步设计完成

网友:
支持一帖。
DIY的乐趣,就是折腾。

网友A:
这是18V电池直驱吗?没有降压吗

网友B:
自停开关总得什么

网友:
这个泵哪里弄的

网友C:
不错钉枪能用,成本多少?

网友D:
打的钢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8V电池直驱吗?没有降压吗

用了威克士的18v有刷电电钻的驱动,这样对电池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停开关总得什么

就一个压力开关,压力够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钉枪能用,成本多少?

没算,挺贵的,因为我买的接头都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的钢钉多长

18mm到50mm都可以,这个和接普通插电的压缩机一样啊,只是没有气罐所以打气会比较频繁,毕竟优点就是轻便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2021-03-03):
成本多少啊,主体是用什么泵啊,我最近也在头疼空压机的事,工业的效果好,但体积实在太大了。手上有一个迷你的3.0L的。但是这玩意就只能喷喷模型油漆,大点的就不行了。

网友:
找个车载灭火器或大些的,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找个小体积灭火器,做个储气罐,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
也想搞个玩玩。买了个300w无油拆机的机头。

网友:
车载充气泵   双缸的   压力挺大的

网友E:
上个灭火器就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灭火器就挺好.

气罐可以看情况来串就系统就行,这个主要的优点就是便利

网友(2021-04-09):
不是应该改绕组改成220V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