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悦盒EC6108 V9 C居然不能硬解?

楼主(2021-01-09):
偶尔得到一台,刷了论坛给的一个破解固件,开机正常后装了mxplayer,把硬解勾上以后,播放硬盘里的电影,发现好多可能是h265的电影播放很卡,查看发现处于软解状态。这到底是这机器硬件的原因还是固件的原因?感觉还没有电视机自带的好用,播放腾讯视频所谓的4K也是感觉隔一段时间卡一下。有请拥有的兄弟解读一下。如果是硬件原因就不折腾了。先谢过。

EC6108参数

电视参数

楼主:
为什么处于软解状态,说显示不支持硬解方式。也是无语

楼主:
华为的6108v9C机顶盒,居然不能硬解?

偶尔得到一台,刷了论坛给的一个破解固件,开机正常后装了mxplayer,把硬解勾上以后,播放硬盘里的电影,发现好多电影播放很卡,查看发现处于软解状态。这到底是这机器硬件的原因还是固件的原因?感觉还没有电视机自带的好用,播放腾讯视频所谓的4K也是感觉隔一段时间卡一下。有请拥有的兄弟解读一下。如果是硬件原因就不折腾了。先谢过。今天又查了一下网上说法,说可能是DTS音频解码没有授权?这个能装破解软件绕过吗?

网友:
6108我家的好像通过U盘刷机了,现在是当贝的界面,看软件什么都还行啊,如果用爱奇艺直接投屏的话,也没有说很卡。

网友:
看你的电影格式了.
一般硬解是支持到 H264,较新款的会有 H265.

还不能排除一个情况,固件在使梗,限制第三方软件调用硬件解码.
HW的属性就爱做这样的事.

网友A:
Hi3798理论上是支持H265硬解的,换个固件、或者换个播放器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3798理论上是支持H265硬解的,换个固件、或者换个播放器再试试

网上有人说是dts没有授权的原因

楼主:
顶一下求解!!!

网友:
先降级,就可以存了

网友:
在设置里勾上“硬解+”,选择硬解+播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