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6E锂电池充电芯片电压精度问题

楼主(2021-01-09):
今天前几天购的3.7v1a锂电池充电模块,4056E充电芯片,万用表3.7伏升压9v模块到货了,拆开后随用手机充电头给充电模块供电,用表测量电池接线口发现电压在4.58伏,觉得电压有点高了,然后拿3.7v升压模块来测量,发现电压也是4.58左右,两个板子芯片用的都是TC4056A,怀疑芯片有问题,后用新的芯片换了一个在充电板上,测量电压,只有4伏,觉得换的芯片还是有问题,随后又更换一个,测量电压4.17伏正常了,充电板好了,上了壳子做了一个给软包锂电池充电的,然后又去换升压模块的芯片,换了好几个,电压精度最好的是在4.1伏,然后测量升压后的电压7.5伏,调电位器升压到9伏,好了,用胶带包好准备装上万用表的时候,我测了一下电压,只有4伏了,随拆开又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换充电芯片还是不行,可能是升压芯片坏了吧,又想到升压电路不用了,改成锂电池充电模块算了,电压精度在461伏达不到精度,后有开始换充电芯片,换了几个精度都不够,芯片是4.2伏百分之1的误差,想着新买的芯片有的连4伏都没有,怀疑线路板内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线路板是双层板,随后用美工刀把线路板分开了,没发现什么问题,然后按照电路图给芯片飞线,后测量发现还是精度不够,至此才确定买的芯片确实有问题,买了10个,测量了8个,只有一个能达到精度,后面两个不想测了。板子都用风枪吹黄了,后有用做的充电器给锂电池充电,充了几个后,一插尾插又掉了,拆开后看见尾插铁壳固定端带锡脱落,线路板上没有锡,用洛铁去上锡,线路板上连接铁壳的地方上不上锡,看了看充电板电源输入端还预留有外接电源的预留孔,索性就把尾插去掉不用了,换成一个2.5电源头接上,插头连上USB线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了,完工,天黑了,睡觉。

网友:
这种安全类的芯片尽量买好点厂家的,便宜的不好用。

网友:
现在的配件质量让人担心

网友:
别空载量。接上电池,看充电截止电压

网友:
假芯片,没啥好说的

网友:
一是要考虑空载的原因,二是要考虑数字表的原因。
改进测试方案:接上负载,机械表测。

网友:
建议拿一节破电池,转灯后马上测试电压,就知道充电截止电压了。

网友:
我猜楼操作有误

网友:
一二毛钱那种4056精度确实不行,最高的有4.30,但也没LZ的那么离谱

网友:
4056类实质也是三段式充电,电池内阻会影响转灯电压。空载的话,到电源电压也不奇怪,输出并一个几十k的电阻再测,也可用机械表测。

网友(2024-08-04):
用的是4056H,空载4.14v。接上电池后测试输出端为4.20v,正常!看来测空载电压是不准的,应装上电池后测试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