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大神指点小电充电宝破解

楼主(2021-01-10):
朋友给了个充电宝 一直亮红灯 能充进电。不能给手机充电 求大神指点怎么破解

网友:
对于这种共享充电宝,我建议都是用万能破解大法-----拆电池。

网友A:
拆电池用,破解他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池用,破解他干嘛

想要破解用 觉得挺不错的

网友:
不如拆电池用   破解很麻烦  费时费精力

网友:
直接给升压IC供电池触点就可以了,跳过芯片...

  前提是你要知道哪颗是升压IC....

查pdf资料,没有所谓的破解与不破解....

电池+升压ic  =充电宝

网友B:
拆掉Q5 MOS管 短接Q5丝印那边三个引脚 拆掉14脚单片机

网友(2021-02-17):
引用 网友B:
拆掉Q5 MOS管 短接Q5丝印那边三个引脚 拆掉14脚单片机

拆掉的MOS管应该是Q3吧,Q5拆了就没法短接了

网友:
楼主破解成功了吗?怎么破解的?

网友:
静待破解方案

网友:
楼主外壳怎么拆开的 哪里好撬

网友:
这个充电宝我捡了一个,直接可以充电放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7571&extra=

网友C:
短接R25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C:
短接R25就可以了

r25,短接不行啊

网友:
我去你得到了一个聚合物电池,三根充电线,一堆贴片原件,还破解干嘛?

网友:
放机器里在扫码拿出来就能用了

网友(2021-11-30):
引用 网友B:
拆掉Q5 MOS管 短接Q5丝印那边三个引脚 拆掉14脚单片机

8205底下3个脚短接,指示灯拆了短接,破解成功

网友(2022-08-12):
从电池负极飞根线到输出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
跑电路试试

网友(2022-09-18):
不知道怎么破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