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360的外置胎压显示,胎压传感器没电了 表头不报警而是显示数字不变

楼主(2021-01-10):
这个外置的胎压显示买来了1年多了,最近发现显示数字自制不变。按照一般的逻辑,电池没电了,主机收不到传感器的无线信号,应该显示0或者报警才对啊,开始以为坏了,网上找了一通有同样问题的网友。有网友说是电池没电了换电池重新配对传感器就好了。那就试试吧

一直显示这个数字,1个月没变化了,照理说上高速跑一段时间胎压肯定会上升的,结果一点变化都没有
那就换吧

电池 南孚的CR1632 3v电池

钢轮毂的 外面白色的是塑料壳子 得先拆掉 之前有老司机说这个盖子有跑掉得 得拿扎带捆绑下

取下套子,网上看了下这个单买50元一个。。
上面得是泥土点子 不是磨损

钢轮毂 黑色的 确实不够骚气。 街上经常看到有出租车跑掉外面塑料壳子的,剩下黑色的轮毂。。。廉价感就出来了

直接拧掉盖子就能换电池了。不过后续的匹配过程还得拆下胎压重新接上才能匹配上。。。这个坑爹的设置。

去掉电池后的样子

电池几乎没电了

换上新的电池测下电压3v多点

后续没拍照了,装回去后补充气压。恢复

这里主要提醒下各位有用360外置胎压的坛友。注意数值一直显示不变后 就得换电池了。

网友A:
这种设计太坑了,缺电应该告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太坑了,缺电应该告警啊

就是啊。所以是坑爹的设计

网友:
我用的传感器欠压会报警: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331

网友B:
换传感器电池以后还需要重新配对?这不科学啊,换电池难道还能改变传感器内部的地址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传感器电池以后还需要重新配对?这不科学啊,换电池难道还能改变传感器内部的地址码? ...

反正我换上电池后相当于还是脱机状态没配对的,得重新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正我换上电池后相当于还是脱机状态没配对的,得重新配对

我那个更换电池后不需要重新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更换电池后不需要重新配对的

那还不如你那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我换上电池后相当于还是脱机状态没配对的,得重新配对

那需要按选择进入那个轮胎的配对模式,然后给那个轮胎放气,系统重新进行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传感器电池以后还需要重新配对?这不科学啊,换电池难道还能改变传感器内部的地址码? ...

可能断电就遗失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需要按选择进入那个轮胎的配对模式,然后给那个轮胎放气,系统重新进行配对? ...

就是啊 ~~~~

网友:
我的电池拆掉,直插电,不存在这个问题,上电就重新读取

网友:
设计师的脑子进水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池相当坑人,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就没电了,还是买松下的经用一点。

网友D:
楼主还是拆了吧。

我也装的外置,跟楼主一样,前段时间发现右前轮憋了,打气鼓不起来,检查一轮发现是气嘴裂了。橡胶气嘴顶个大脑袋,随着轮速甩来甩去,把根部甩出疲劳裂纹。

再检查其他轮子,发现或多或少都有裂纹。气嘴没几个钱,但自己没工具拔胎费劲,只得找轮胎店,换四个气嘴花了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拆了吧。

我也装的外置,跟楼主一样,前段时间发现右前轮憋了,打气鼓不起来,检查一轮发现是气嘴 ...

啊?换电池就好了。不用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换电池就好了。不用拆

传感器是没问题的,但轮胎气嘴坏的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是没问题的,但轮胎气嘴坏的快了。

哦。我这个外面护圈挡着呢,开起来不甩传感器,所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拆了吧。

我也装的外置,跟楼主一样,前段时间发现右前轮憋了,打气鼓不起来,检查一轮发现是气嘴 ...

我的也是用过外置的,结果是用了10年的气门嘴根部漏气了,气门嘴全部更换,外置的直接拆了,本来还打算换上铝合金气嘴继续用的,结果轮胎店师傅说铝合金和不锈钢气嘴只适合铝圈用

网友:
什么破360,祸害完电脑祸害手机,还不够又来祸害汽车,没电了竟然不报警,万一胎压是零出了事故360该不该负责?事关人命的产品都如此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