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什么地方能买到洗碗机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1-01-10):
美的洗碗机洗碗过程能完成,柜门打开发现没有烘干,仅能感觉到很微弱的热气。卸下温度传感器测量,只有480欧姆,显然已经损坏。但查遍购物网站均没有看到这种传感器出售。想买个热敏电阻自己DIY,又不知道用什么参数的,请哪位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
用其他牌子洗碗机的,或者找个温度差不多的

网友A:
用一只100K的可调电阻代替这个感温电阻,反复调整阻值,让温度显示在25度,然后测量可调电阻的阻值,再调整电阻值,显示100度,测量该电阻值,根据这两个电阻值找到相应的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只100K的可调电阻代替这个感温电阻,反复调整阻值,让温度显示在25度,然后测量可调电阻的阻值,再调整 ...

这款洗碗机上没有温度显示

楼主:
这款洗碗机没有温度显示

楼主:
在网上转悠了好多天,终于发现一家“美的电器配件服务站”,店铺里没显示又这个温感器,咨询客服说能够调到。可惜着急要用洗碗机,我已经向售后报修了。等下次再需要什么配件再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