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8V电动车充电器如何改可持续输出电源

楼主(2021-01-10):
1个48V电动车充电器,怎么改成可以持续输出的电源

网友:
输出带可控硅的吧?要接上电池才有输出。
这种电源也是可以改的,但是意义不大,不如找个通讯电源或者普通的开关电源改,潜力大得多。

网友:
如果你搜索论坛里的帖子,看了没有什么帮助的话,建议你直接上一个可调电源模块。

网友A:
把可控硅的1和2脚短路就可以持续输出电压电流了,或者直接在低压滤波电容上取电出可以。

网友B:
买一个50V的可调数控电源,接上完事

网友:
电源这玩意挺重要的  ,尽量不要用这种,连一级EMI都忽略了 ,还不如淘宝上买个48V电源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有个电压跳变你的取消,别调到电压值,电流一变电压直接低几伏或高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可控硅的1和2脚短路就可以持续输出电压电流了,或者直接在低压滤波电容上取电出可以。 ...

那个8天腿的是可控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8天腿的是可控硅吗

应该是图1左下角的那个,上面有“BT”两字。

网友:
如果连那个8脚的都不认识不建议你自己搞,改变取样参数就可以持续输出了

网友:
原件都认不出还是别改了,当心炸机,买个新电源也没多贵,你这个电源本身就偷工减料,貌似还进过水

网友C:
去浮充改电压,短接BT151的1,2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浮充改电压,短接BT151的1,2脚。

他连哪个是可控硅都不知道,你让他去浮充。

网友:
直接接输出的大电容那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50V的可调数控电源,接上完事

不行的  充电器输出有控制的  有电压才能输出。。

网友:
控制芯片电源端,要有独立供电,不受电压高低影响,去掉保护电路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的改法,很详细https://www.yleee.com.cn/thread-3352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连哪个是可控硅都不知道,你让他去浮充。

有兴趣可以学啊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来本论去坛的目的不就是学习与交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可以学啊,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来本论去坛的目的不就是学习与交流吗? ...

你的意思是就靠这几个人?几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可以学啊,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来本论去坛的目的不就是学习与交流吗? ...

不用来充电,我有几个LED灯,用来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