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Supfire AC-16/18650充电器

楼主(2021-01-10):
拆个Supfire AC-16/18650充电器

网友:
带充电管理芯片,还不错

网友:
这个还算厚道的了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错比买手电送到好多了

网友:
充电是4056?

网友:
是有点简单了,充满会自停,转灯么?

网友:
这种带线的还可以啊,但是感觉线有点短

网友:
可以试试改大限流值到2安输入,再给芯片加纯铜散热片。

网友:
4057的,只能0.5A

网友:
比其它牌子的简易充电器线路板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