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有线usb滚球苹果鼠标,和普通鼠标结构不同,就是线太短。

楼主(2021-01-10):
如题,苹果鼠标线太短,破损,想换线,手头还没带屏蔽的线,未组装。

所有零件

滚球,怕装不上没敢拆

驱动板

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

微触开关

微触开关

这是干啥的不知道

这感应线圈有啥作用?

屏蔽线也入鼠标了,不知道usb接头上有没有芯片
咦,发现论坛可以传大图了。

网太慢,算了。

网友:
苹果的鼠标只有一个微动,通过检测手指来确定是按左键还是右键的来着

网友:
苹果总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真垃圾。

网友:
这个球脏了!很难清洁

网友:
干脆改成轻触按键。tuch engine 。用线性马达模拟微动

网友:
横竖滚轮不错,零几年父亲买的黑莓手机也是,后来轨迹球故障换了一个新的,旧的拆开里面是横竖磁编码器滚子有点齿感。

网友:
苹果就是用料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