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偏振镜马达故障~马肯依玛士CO₂激光喷码机SmartLase C350控制器拆修

楼主(2021-01-10):
激光头是30W的,下图长的那个,拆的是控制器,右上角那个,拆的原因是正常打码过程中屏幕突然报“偏振镜马达故障”,两年前遇到过一次,拆下镜头用纸片拨动一下里面的两个偏振镜平就好了,应该是偏振镜卡了,但是这次不行了,咨询了Markem-Imaje依玛士工程师说可能是控制器电源坏了,急着复产,就把另外一条停产的生产线的电源拆下来换上去,控制器里面有4个电源模块,更换的下面会说。

Markem-Imaje SmartLase C系列二氧化碳激光打码机参数

拆下各种接头,光电的,显示屏的,激光头的,编码器的

有点脏啊

SD存储卡一张,宇瞻的2GB,应该是喷码信息,当时在想能不能直接替换卡,不拆机直接把停产线的控制器搬过去插上这卡就用,但是工程师建议换电源,好吧,换

下面是拍照,记录接线位

机器内部还是很脏,空气中有糖分,会随着散热风扇进入控制器内部,这次也顺便拆完了做一些清洁

坏的就是这3个中的一个,应该是右边两个大点的有一个坏了,这两个输出线直接去了激光头,小的这个输出到了主板上

拆下来做了清洁生。问了依玛士暂时没有配件,查了生产商TDK-Lambda(日本的)网站,停产了,接着又查到停产原因是被美国给告了侵权,不让生产和销售了,又查说有替代产品,一看图纸,安装螺丝孔位不匹配,,好吧,电源应该好修,不过我没这技术,只会换个件,就外面找人修咯

下面是主板和IO板,小的是主板,大的IO板,暂且这么称呼吧,看结构应该是这样的

IO板背面

主板

XILINX赛灵思XC3S1600E FPGA

镁光的内存?

飞思卡尔MCIMX27L多媒体处理器

下面有个windows的正版标签

又一个飞思卡尔处理器

贴纸下有个intel的标

主板背面

IO板正面  居然有飞仙,飞线

芯片都写了 USB

做工还是很不错

松下的电容

里面的所有PCB合影

另外一个主电源,给激光器用的

网友:
电源可以找一个质量好点的替换。

网友A:
应该再造1064纳米瞬态响应固态光泵,结合三轴直线电机三维打印机,塑料线加热拉丝成发丝细绕在另外线轴,然后走线到光泵热熔部分,加热成液滴FDM成型,提高精度可以用静电喷头控制液滴方向。

网友:
真复杂啊,进口啊

网友B:
15V 6.7A的开关电源,这个不难找吧,功率不大,买个100W的铝壳电源装进去先应急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 6.7A的开关电源,这个不难找吧,功率不大,买个100W的铝壳电源装进去先应急使用吧 ...

这种应用在生产线上的,一般不敢随便用其他代用的吧

TDK-Lambda全球领先工业电源制造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再造1064纳米瞬态响应固态光泵,结合三轴直线电机三维打印机,塑料线加热拉丝成发丝细绕在另外线轴,然 ...

我有个10W的金属管的co2激光器,几年没用,能量非常弱了,淘宝找人说是缺气了,然后我这边可以用到大学的实验室,那么,自己充气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10W的金属管的co2激光器,几年没用,能量非常弱了,淘宝找人说是缺气了,然后我这边可以用到大学的 ...

看下密封结构,如果有气阀结构应该能找纯二氧化碳充气看看,如果类似暖壶玻璃尾热熔密封可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密封结构,如果有气阀结构应该能找纯二氧化碳充气看看,如果类似暖壶玻璃尾热熔密封可不好弄。 ...

主要是压力需要充多少呢朋友,这个应该是带预留口的,还没拆 然后,对co2纯度需要高吗

网友:
拆过色谱,里面也是TDK的电源模块,质量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 6.7A的开关电源,这个不难找吧,功率不大,买个100W的铝壳电源装进去先应急使用吧 ...

确实  但是怕一般的电源波纹大对激光器有影响

网友D:
是我没注意看么?怎么没看见维修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我没注意看么?怎么没看见维修过程?

图不重要 看字

网友:
牛叉。。依玛士都拆了。。。厉害

网友:
激光喷码机?看样子是激光打标机,一般喷码机是用墨水的   依马氏好像老本行就是做喷码 马肯做转印 后来两家公司合一了强强联手

网友:
有机会分享一下二氧华碳激光路与震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