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便宜工具的12v锂电池换电芯力神2000mah10C,成本二十多元

楼主(2021-01-10):
家里有几个几十元手电钻配的电池。
标的1500mah,实际电芯用的标的1300mah,实际测试电芯容量才500mah。虚标严重,内阻非常大。
这就是这类几十元一把的手电钻惯用的技俩。
也严重拉低了初次入手玩家对锂电手电钻的好感。
用用就停,没有力道,续航很短。
都是这种电池惹得货。
国产一线品牌基本都不虚标,例如东成,kress,锐奇,小强,威克士,等。
其实就是不要买便宜货,便宜货都是鸡肋。

附上以前在老论坛发表的换电池帖子链接,也是换的力神电芯。2年前的事,最近两年都没怎么逛工具论坛。
点击下面的链接可以查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5831

网友A:
好像mos管不能直接并联吧,并联需要 加个电阻吧.
不过这加mos管应该也没用,因为原来的管子肯定大于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mos管不能直接并联吧,并联需要 加个电阻吧.
不过这加mos管应该也没用,因为原来的管子肯定大于20a。 ...

理论上,每个mos管的驱动极都需要独立一个几百到几k的驱动电阻,但是这样也可以,因为mos管不多,驱动电压电流也够。
一个mos管不是光看电流,标称电流是指散热足够的情况下,mos管可以抗得起的电流,电流再大发热上去就会烧毁。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内阻,一个mos管内阻10来毫欧 两个并联就是几毫欧。
得伟,大有,东城的电池里面电芯都是直接输出,没有保护mos管这个电“电阻”,阻碍放电能力。它们的保护都做在了调速开关里面,调速开关里面也有一颗mos管。

所以国产工具从电池到电机,串联了至少两颗mos管,一颗在电池里面 一个在调速按钮里面。

大牌子都只有一颗mos

内阻区别还是很大的,直接影响爆发力和最大功率。

网友:
看到点焊机和这些仪表就凉了 ,手上一个都没有,电池倒是一大堆

网友:
对于几十元的锂电钻,换电池是必须的,换了以后续航和动力都提升不少。

网友:
电池改的漂亮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力神的内阻还是高了,15~16的内阻可达不到10C,像亿纬天鹏什么的10C 2000mah电芯内阻基本都是13~14的。

网友:
500mAh:funk:,我用了十几年的动力18650衰减也没这么大啊,这就是次品啊

网友B:
均衡充在哪买的?求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均衡充在哪买的?求个链接

独立平衡冲,UNA6,BC168,可以淘宝搜索下,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平衡冲。
不是那些一般的串充加放电均衡(代表充电器是B6)。

网友C:
这个A6充电器老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A6充电器老的不要不要的

至少有十几年了吧,老航模了,5mix 5irc的元老。
现在都是新版本的UNA9充电器。
这类充电器看起来贵,300多元,(不含电源),但是这么多年来玩锂电功不可没,可以设置独立的每个串联电芯的电压和电流,而且同时显示6路。而且每个电流可以支持到5到6A独立充电,是爱好者必不可少的玩电池组装电池平衡电池的有力武器。
平衡独立充

网友:
原电应该带平衡充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至少有十几年了吧,老航模了,5mix 5irc的元老。
现在都是新版本的UNA9充电器。
这类充电器看起来贵,300 ...

我也有个,16串的电池给他单独接6s平衡头出来充电,比那些什么平衡板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16串的电池给他单独接6s平衡头出来充电,比那些什么平衡板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

你这是主动平衡,人家哪个叫被动平衡

网友D(2021-02-17):
求便宜好用电池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便宜好用电池链接。。。

买未使用过的电池组自己拆装、性价比不错.

网友:
mos管上 还趴着一个mos管  ?  真是男上加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独立平衡冲,UNA6,BC168,可以淘宝搜索下,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平衡冲。
不是那些一般的串充加放电 ...

我用着B6还以为真平衡呢 但是也比不平衡强吧?

网友:
你这个力神10C 属于报废电池了 内阻太大了 全新的力神2000 10C 内阻应该在12-13左右  拆机的14
你这个达不到20A放电了 容易发热
不知道你这个力神多少钱买的 如果超过2.5元就属于帮人清理垃圾了
全新的天鹏2000 10C 也才5块钱 2500容量 8C的 也就6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