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只大约20年前的创维22寸液晶电视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1-01-10):
卧室的液晶电视突然有杂波干扰,电视信号是通过AV线从客厅的机顶盒接过来的,怀疑是电源适配器电容鼓了,拆开看看吧。
这台电视是20年前买的,创维22寸液晶,当时价格大约是3850元(好贵!),电源适配器也用20年了,也差不多了。
电源适配器,外置的。

参数,12V5A,四芯输出插头。

侧面还有一只开关。

两只螺丝,然后是卡扣,卡扣比较紧。撬开拿出板子。

还有屏蔽层。

已经有两只电容鼓包了。从散热片缝隙看高压滤波电容是好的。

参数:16V680uF。

还有两只没鼓的,这个是16V1500uF,另一只矮的看不见型号,大约1000uF。。

焊下屏蔽层好换电容。

输出线,两根。

输出头。

换掉的电容。

电源看用料还是不错的。虽然换了两只电容,但故障没有改善,后来通过检查,是AV线的问题,换线故障排除。
谢谢围观!

网友: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网友:
改下电压充铅酸不错。

网友A:
这个capxon牌子的电容是鼓包王

网友:
电容也该换了

网友:
一般像零几年日光灯电子变压器先换电容器,再不行换初级功率管。我父亲2010年被1080线32寸创维坑过,固件信息写着物理分辨率全高清1080线,接在我主机测试电视机,用放大镜看箭头光标点阵,发现是720线物理分辨率,最后还是在二手冬退货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apxon牌子的电容是鼓包王

很多厂家用这个牌子电容

网友:
丰宾电容台湾一线品牌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网友:
看见楼主换了两颗山寨红宝石电容上去怎么想的?

网友:
创维外置电源一点都不含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