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女同事生米煮不成熟饭的奔腾PRD239电饭锅,竟然是飞利普的,可惜没成功.

楼主(2021-01-10):
如题,据说是做不熟饭了,试着烧了些水,水没烧干就停止加热了,开始保温,但是继电器却不停的跳动.于是拆开来看下.先取下底部三只螺丝,然后是背后2只螺丝,取下挡片,然后提梁继续向下旋转,即可取出.剩下的就是用一字小螺丝刀慢慢撬锅体黑色和白色之间了.只能有损拆解了.拆开后可见主板,测量电压12V,5V均正常.

楼主:
沙发,反正也拆开了,干脆把上盖也拆开看看吧,没啥技巧,只能撬开了.上盖也有一个传感器,还有控制电路和显示电路.不知哪个传感器出问题了,买配件怕装上还不行,干脆给退回去吧,让她去找售后吧.

网友:
既然是女同事的,说什么都要修好啊

网友:
标题起的好,修理女同事

网友:
你先把女同事生米煮成熟饭再修就能好

网友:
看在美女的份上,我可以前往修理。。。。。

网友:
以后,不要看到是个美女就头脑发热的接下来,要掂量掂量自己的水准。

网友:
能煮熟女同事就行,上盖内温度传感器坏

网友:
什么故障,坛里高手给你指点.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吧,没到跳闸的温度就跳了。底盘上

网友A:
拆开这里,这里边的温控保险是不是挂了。。。

网友:
看成了,把女同事生米煮成熟饭了

网友B:
看 成  修理女同事生米煮成熟饭 了

网友:
看了标题才点进来的

网友:
没成功?女同事不愿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这里,这里边的温控保险是不是挂了。。。

温度保险挂了是不加热。应该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 成  修理女同事生米煮成熟饭 了

修理女同事,生米煮成熟饭了

网友:
修好就可以把女同事生米煮成熟饭了

网友:
修理女同事,生米煮成熟饭

网友:
生米要是煮成熟饭,楼主一辈子就搭进去了